怎么知道车载手机无线充电功能的好坏?

楼主(2024-03-10):
车上原配的手机无线充电槽,买了个手机无线充电贴片,插手机上放充电槽上没反应,屏幕里的设置已经打开无线充电功能了,怎么判断是充电发射机还是充电接收贴片坏?

网友:
1.找一部自带无线充的手机去测试车辆上的无线充是否正常
2.无线充贴片判断好坏可以撕开膜,直接从软PCB上测得输出,或者用转接头插贴片输出搭配USB电流表测输出是否正常
3.无线充贴片非常鸡肋,发热大 充电效率低
输入输出连55开都难达到,贴片接收器基本只有5V1A/2A,实际充电在3W左右(个人对比测试过)
4.手机刚好比较旧了 可以直接换一台新的 原机自带无线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