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I R型 环形 三种变压器负载率分别多大时效率最高,效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4-03-11):
效率好像与额定功率大小有关,大的大,小的小

有没有个准确的数据呢?

网友:
效率与铁芯质量、导线电阻大小、功率大小都有关,在没有计算之前,不可能有准确数据,只能估个大概。

网友:
线圈电阻一样的话,这个就取决于铁芯损耗,实测得到的。同样的重量下,EI一般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