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0937D8 芯片收到了。下一步搞个数调机。

楼主(2024-03-11):
KT0937D8是可MCU数控的DSP收音IC。其性能指标同KT0936MB9,但后者只能通过电压调谐,不仅调谐手感差有顿挫感,且无法显示频率和信号强度等重要信息,也无法数字输入频率。

这个IC封装更小,占板面积小了更方便用在2P3这样的小机器上。只可惜2P3无法加装按键,只能用旋转编码器了。

网友A(2024-11-20):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一下,BK1088也是一款非常优秀的IC,失真度更低,功能也强大。接收灵敏度上比KT0937D8 稍低那么一 ...

bk1198我买了因为网上找不到应用手册,不知道通信定义所以一直没做

现在用的stm32f103单片机控制kt0936,直接用单片机模拟EEPROM,通过分析它的通信数据,已经实现了精确显示频率和数控调台,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单片机会对FM波段有干扰,短波正常,现在只能是调好频率了后单片机就进入低功耗模式才不会有干扰

楼主(2024-03-11):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找到(SDA SCL)操作协议吗?

这个必须得有呀,要不然怎么用它。

芯片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这个芯片是双声道立体声输出的,一定得搞个立体声耳机输出。否则立体声就浪费了。

网友B:
这个能找到(SDA SCL)操作协议吗?

网友C:
这个芯片价格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价格不便宜啊

6元/片。

比 KT0936MB9贵,但是对得起它的性能。

网友:
等待分享PCB 和电路图

网友D:
数据手册可以发上来看一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手册可以发上来看一看吗?

昆腾还有KT0937-D8收音机芯片,求数据资料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mp;highlight=KT0937

网友A(2024-11-13):
引用 楼主:
6元/片。

比 KT0936MB9贵,但是对得起它的性能。

性能比bk1088强吗?1088只要两元一片

网友E:
这个程序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比bk1088强吗?1088只要两元一片

刚查了一下,BK1088也是一款非常优秀的IC,失真度更低,功能也强大。接收灵敏度上比KT0937D8 稍低那么一点点儿。

下次买片BK1088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程序怎么写?

会编程就不难,无非就是按照其手册中的各寄存器定义读写数据就是了。

首先要研究各寄存器的含义及每一位控制哪些功能,然后就通过I2C总线写入你想要的数据即可。

如果从零开始,没有单片机基础,建议要慎重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k1198我买了因为网上找不到应用手册,不知道通信定义所以一直没做

现在用的stm32f103单片机控制kt093 ...

这种数字电路干扰模拟电路的情况是最头疼的。基本解决思路是空间上尽量相互远离,特别是天线输入等小信号区域要远离数字电路部分;再就是给数字电路部分加装屏蔽罩,这个措施应该是最有效的。

网友F:
请问我在I2C总线找到7bit地址0x35,看起来就是对应KT0937的8bit地址。但是我尝试读取内部的寄存器0x00-0x08,甚至读到0x7f寄存器,均得到数值0x9f,与规格书不符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IC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我在I2C总线找到7bit地址0x35,看起来就是对应KT0937的8bit地址。但是我尝试读取内部的寄存器0x00-0x08 ...

你确定I2C总线读写时序正确吗?

最好上个波形图,否则无法分析原因。

网友(2024-12-13):
最近一直忙,没有时间看。今天抽空用逻辑分析仪查看,找到原因了:AT32F403A的Arduino库的Wire.cpp中I2C时钟速率太高,大于500kHz。降低速率后I2C正常。教训:用别人的库要检查。操作外设要备逻辑分析仪确认。

网友D:
刚找到一个小日子的kt0937d8的arduino库,https://github.com/BB-KING777/KT0937-D8lib?tab=readme-ov-file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有在用KT0937-D8这个库,但不知为何用它的测试例子,I2C有ACK但无声音输出。抽空再看是那里问题。已经确认更换KT0937仍然无声。

网友:
按一下复位键,复位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找到一个小日子的kt0937d8的arduino库,https://github.com/BB-KING777/KT0937-D8lib?tab=readme-ov-file

感谢!

不过我没用过arduino,都是直接用MCU IO自写驱动。

网友:
闲鱼上有九成新的凯迪KK9702,才19包邮,我买了一个,想把FM改成88—108M无从下手。

网友:
自己已经用单片机驱动kt0937成功,灵敏度和音质堪比7751

网友(2025-02-11):
KT0937这个芯片好像不能用MCU来改变频率,尽管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让芯片工作在一个预设的频率,但之后再改变就没有效果了,用电位器和按键可以改变频率。
github上小日子写的那个KT0937库有问题的。

网友:
GitHub上小日子的库有问题?难怪我搞来搞去搞了一个月无论设定哪个FM频率读出的SNR始终是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