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脸贴冷屁股】

楼主(2024-03-11):
   热屁股接触冷马桶圈感觉也不好,所以北方大多用蹲坑的方式吧。
   某标智能马桶圈,温水冲洗和热风吹干功能都好,可座圈的加温功能失效了。
   拆开检查,用灯泡做假负载、用电吹风试温度传感器的变化。应该是正温度曲线特性的传感器阻值偏大了,电脑误以为温度已到,停止加热。看来要去网上觅一个正温度特性的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一个原单位同事问我:家里的智能马桶不通电了能不能修?我回答很干脆:修不了!

  自己家的或自己父母、岳父母的无法推脱。别人家的想想也埋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偿服务,干得木劲!

主要是太恶心!

网友A:
前段时间一个原单位同事问我:家里的智能马桶不通电了能不能修?我回答很干脆:修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一个原单位同事问我:家里的智能马桶不通电了能不能修?我回答很干脆:修不了!

无偿服务,干得木劲!

网友C:
智能马桶也只有冬天加热马桶圈有点用。其他的不用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马桶也只有冬天加热马桶圈有点用。其他的不用也罢。

  热水冲洗PP还是很卫生、很舒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水冲洗PP还是很卫生、很舒服的

有些敏感体质的人感觉有轻微的电刺激感,不是很适应,用几天就不想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智能马桶也只有冬天加热马桶圈有点用。其他的不用也罢。

也不是啦,每次大便后冲的干干净净,内裤自然就很干净了。还有偶尔肚子不舒服,那稀大便最伤肛门,冲洗后你就不会感觉到啥不利索了,估计有痔疮的朋友想必更是如此。
有些智能马桶圈非常好用不出毛病,松下的还有TOTO的用着还行,我买的箭牌主要图他上面的图标清晰,用起来方便。可是这个型号的上水阀阀芯让人烦透了,经常生锈卡主造成不出水或者漏水,只要一星期以上不用就有可能卡主,那就得拆下来彻底清洗阀芯,几乎每年都要搞一次,去年终于买到新的阀芯了,等故障出现了就换掉。一套总成费用达200块,阀芯连邮费才30块钱。

网友:
楼主标题得反过来才行。

网友C:
马桶圈加热也很无奈,冬天除非整天开加热。这样又很耗电。不然等你刚坐上去还是冷的,刚适应了它又热起来了。不要也罢。

网友D:
现在智能马桶圈包修3年,有的5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智能马桶圈包修3年,有的5年

3-5年不会坏的,刚过保修一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桶圈加热也很无奈,冬天除非整天开加热。这样又很耗电。不然等你刚坐上去还是冷的,刚适应了它又热起来了 ...

加热空气,那一圈体积也不大,耗电不算大,用的冬天一般都是全开。我问了维保的,不是热水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年不会坏的,刚过保修一定坏。

说的太对了,而且配件不单卖要不就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