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48V逆变器为12V输入(二)

楼主(2024-03-11):
论坛不能修改,接上个贴着另发一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感谢论坛同学提供的线索和分析,周末继续梳理了一下。

1、关于494供电的问题

这是供电的线路图,摸出来了

工作原理可能是这样:上电TL494通过分压电阻和稳压二极管获得12V的电源,变压器工作以后通过次级抽头输出一个12V+的交流电,整流滤波以后提供给风扇用,同时也给TL494补充。

处于生产成本考虑,这个电路板是12V、24V、48V通用的,那个飞起来的电阻就是调节分压的。在12V供电的情况下,短接分压电阻就可以(上图虚线所示)。同时,在12V输入时,次级抽头的供电够不到12V,风扇不工作。所以还应该给风扇拉一条线(虚线所示)。

经过上述改造后,逆变器有交流输出了,但是。。。。

2、输出电压只有57V

57*4=228,这个算是预料之中的。看看TL494 5脚的三角波,很正常吧

8和9输出的激励方波,也很正常

看看变压器的输出波形,Vpp=112V,占空比50%,有点梯形的样子,这是故意的吗,谁说说呢。

这是过了H桥以后最终输出的修正波,Vpp=115V

所以,只要改变变压器的线圈比就可以,但是绕变压器这个事情还没有干过,没啥信心。撇下这个不说,还有第三个问题。

3、带不起负载

1)空载输出57V,带上25W白炽灯以后见地到52V,25W/4/4=1.5w,就这个功率都下降。
2)带上6欧的水泥电阻,初算一下功率50*50/6=400W,输出下降带14V,MOS发热严重,赶紧关机。

检查了TL494的几个误差放大器的输入,都没有变化,占空比也没有变化,没有触发保护。那就应该只有一种可能,变压器的问题,果然,变压器的输出大幅度降低了,波形严重畸变(忘记截图了)。

有点累了,暂时搞到这里。好像有人要买,就卖掉吧,做功真是不行,只有学习的价值没有折腾的价值。

网友:
想实用,就要改初级,拆下的线4股并绕正好。原来1000W明显虚标,改好100多W就不错了,估计还要并莫氏管或者换更大功率的管
另外防反接一般是参与电流反馈的,要注意是否12V下完全导通。

网友:
前来观摩学习了,支持楼主!

网友:
要改的是前级变压器,后级变压器不用改。
减少变压器初级匝数或增加次级匝数,记得直流母线电压输出在dc380左右,具体看494反馈。按这个电压可以推算出匝数比,具体计算需拆开变压器。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卖掉再重新买一个

网友:
重绕变压器是最好的方法,但除了改变压器外,还可以把前级的开关频率适当的降低来以求接近原输出电压,但这个降低是有限的,不能为了使输出接近原设计而无限制的降低开关频率,有爆管可能需要慎重操作

网友A:
既然你的要求是能用就行,降功率也行,那把变压器次级改成倍压整流是不是就可以了,加个电容比重新绕变压器简单得多吧。还有,搞清楚为啥是两个变压器,如果变压器次级是并联的话,改为串联就可以了,倍压整流都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的要求是能用就行,降功率也行,那把变压器次级改成倍压整流是不是就可以了,加个电容比重新绕变压器 ...

变压器是并联关系,每个变压器两个MOS管,增大输出功率的。

串联起来也是只有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