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调频FM频率不全单进制的只有单尾数频率没有双数的

楼主(2024-03-11):
最近淘了个美版rca的rp3765A 钟控CD机,自带的FM调频收音机,在搜台的时候只有单频率的没有双数频率的,比如:开机起始是87.5MHZ的,无论手动还是自动搜索下一个是87.7,87.9MHZ 的,是0.2MHZ的逐步增加,这样导致所有双尾数的频率全部搜不到比如87.6MHZ,90MHZ等等。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美标0.2MHz步进,有的可以改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标0.2MHz步进,有的可以改0.1

请问知道怎么改吗?或者设置里面调整下啊

网友B:
先仔细搜查一下机器,看有无相应的变换键,尤其是隐藏的地方,比如电池仓内,角落里等。
实在没有,就打开机子看看数调芯片的型号,查一下资料。
一般芯片设计都很全面,适应各种要求。
通过二极管的跳跃(几个位置接或不接二极管)来实现。
如果有这个功能,在电路上小改一下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仔细搜查一下机器,看有无相应的变换键,尤其是隐藏的地方,比如电池仓内,角落里等。
实在没有,就打开 ...

十分感谢您。我仔细检查了发现在电池仓的背部有块电路板上面有6个焊点对应6根线,其中2根是蜂鸣器,剩下的4个有可能是转换用的,但是没有装开关什么的元件。而且是隐藏在电池仓背部的和电池仓之间用贴纸给封住了。附图片帮忙看看是怎么弄。

电池仓背部电路板焊点

电池仓背部电路板焊点

电路板接线

电路板接线

连接主板上的接线定义

连接主板上的接线定义

楼主:
请大家看下,有了解的吗?指点下哈!

网友:
这个最关键的是看一下数调芯片或主控芯片的型号,就是电路板上脚最多的那个芯片,先确定一下有无FM单尾数和双尾数的变换功能,即步长0.1和0.2转换功能。
你提到的那个小电路板暂时还看不出什么功能。

网友:
一看就是内销出口的低档机,

楼主:
请问谁有这款机器电路图什么的吗?

楼主:
坛里没有朋友用过这款机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里没有朋友用过这款机器吗?

这种收音机坛内是很少人用的,因为这是抵挡机子....

网友C:
美标0.2MHz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标0.2MHz步进。。。。。。。。。。。。。。。。

不知道是否可以修改,看到有个板子上面有预留焊点。

网友:
90年代中期我买的一台道奇汽车收音机是通过按键+密码实现步进改变的。中波美制是10kHz一个步进。

网友:
这是美标0.2KHZ.   正常的,而且低档钟控收音机没有改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