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失真高效率版JLH1969的制作(开源)

楼主(2024-03-11):
    JLH1969一直是DIY功放的入门级“必修课”,因为这个线路简单、元件少,不怎么挑元件,但是做好的较少,大部分都停留在能响的阶段,现在的元器件制作水平已经远远高于50多年前,用现有的元器件来制作这个古老的电路能达到什么水平呢?结果是,只要精心制作,1969在5W内的声音可以好过绝大多数的功放。

最终调试后的电路图

元件选择:
Q4=BC560C /BC559C 安森美
Q3=BD135、137、139  选ST或安森美,—16档,27V下不用散热器,提高电压后需要一个小的散热器
Q1Q2=MJL21194,选β值大的,优先选择180以上的管子,我在立创找到国产SPTECH(深圳质超)的非常好,放大倍数稳定在180以上,不到10元一个。
电阻按电路图上的标识选用就行,R11=100欧,预留,可以不装,R1、R9选1W,其它的选1/4或1/2W就行,两种电阻都有预留焊盘距离。
C5优选CBB电容,优质的BP电解也很不错,C11=330P(瓷片),C12=0.1u(薄膜),C10、C9、C8、C7、C6只是预留,可以不装,出现自激时再装,C6=C7=1000P,电解电容按电路图中的标识装机,建议C3选好一点的电解。

配套的电源

PCB图,10*6cm
打板用的光绘文件:

网友A:
有大容量输出电容音质极差,而且电路本身也不合理。所以很多做完就直接放一边不听了。可评为世界最坑爹电路电路

楼主(2025-02-27):
有可能电流调节电阻有问题,这个电阻流过的电流偏大,需要好一点的可调电阻。

楼主(2024-03-11):
实际制作的测试板:

供电电压27V,电流0.9A,8欧负载
THD+N及功率扫描曲线,1%下的失真可以到10W,这时候的效率大于40%。
0.3W-5W之间的失真小于0.01%

8W输出时的THD+N+FFT

5W输出时的THD+N+FFT

1W输出时的THD+N+FFT

网友B:
从来没做过这个电路,但是觉得它的这个输出电路挺有趣的。推动管兼分相,上边接射随放大器,下边接共射放大器,一推一拉。这种电路结构,在历史上有没有名字?是否是个经典设计?是从哪个电路最早使用的,发明者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做过这个电路,但是觉得它的这个输出电路挺有趣的。推动管兼分相,上边接射随放大器,下边接共射放大 ...

百度一下这个“JLH1969”关键词,这个电路是Hood先生在1969年发表出来的高保真线路,全世界的DIY制作者无数,应该是最经典的小甲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做过这个电路,但是觉得它的这个输出电路挺有趣的。推动管兼分相,上边接射随放大器,下边接共射放大 ...

六十年代中期吧,最初就是因爲沒有合適的異極性鍺功率管可以匹配互補輸出,在電子管分相電路的啓發下搞出來的。至於它如何有名、如何性能出 眾 等等,故事很多,姑且看看吧。

网友:
看上去不错,感谢楼主大爱无私,可惜我下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做过这个电路,但是觉得它的这个输出电路挺有趣的。推动管兼分相,上边接射随放大器,下边接共射放大 ...

原始文件

https://sound-au.com/tcaas/jlh1969.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大容量输出电容音质极差,而且电路本身也不合理。所以很多做完就直接放一边不听了。可评为世界最坑爹电路 ...

请您看本区版主对1969测量;比电脑声卡互调失真还低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大容量输出电容音质极差,而且电路本身也不合理。所以很多做完就直接放一边不听了。可评为世界最坑爹电路 ...

不知道哪里坑人了,4个三极管您还能找到比这个更低失真的设计?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您看本区版主对1969测量;比电脑声卡互调失真还低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 ...

仿真这种东西不能当真的。没舍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始文件

https://sound-au.com/tcaas/jlh1969.pdf

跟TTL电路的输出级也是有点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这种东西不能当真的。没舍实际意义

我的这个不是仿真哦,是实作后用APX515测试的,数据真实有效,全世界都认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里坑人了,4个三极管您还能找到比这个更低失真的设计?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

无线电作品从来都经历由简到繁,后来又由繁发展到简。

功放也不例外,由四个锗管两个变压器发展到几十个硅管百多个电阻全对称ocl,但这个最多零件的

"优秀全时称OCL业余界几手无人肯动手DIY过,为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

CD机亦然,几个国际大牌子出了几百只管,千个零件的CD机,欧州也有"发烧品牌"出了数千美元的

超级CD机,有"发烧友"买了回来唱不到三个月,就不读碟了,五六千美元就变成几片烂铁

于是,JLH1969的横空出世,标志着由繁到简的循环在功放领域新的开始;

您可以对这个由繁至筒批判

您也可顺这潮流出新图,创新功放.

很自由的.

矿石机也是.零件越彻是越多,如果一个零件损耗2.5%的功率,那三几十个零件下来,无论电路怎样

优秀,不会好于阻扩匹配计算极佳的三四个零件的简易机.这还不算.竟然用低阻抗输入电路在矿机上.

企图有新的突破 我劝矿友尊从;实操/理论,在理论指导下DIY,不断上旋.不要人生一世只在一个

水平上做一百几十台相同阻抗匹配相同水平的矿机堆积如山,这样没意义的。

网友:
再看了一遍,電路確實有特點,與以往聲稱的1969確實有諸多不同點。

首先是單差分管Q4和驅動管Q3都工作在較大的工作電流偏置下,這能充分使用這一電流區段的較高電流增益,從而提高單級增益。

在我的電路中,R8這個電阻是接地的,我用了一個E301恆流管來替代它;但樓主朋友的R8接到Q3的射極,它導致Q3對輸入產生了自舉,從而使得輸入電阻大幅提高,Q4的單級增益同時提升。這個提升大約可以達到100倍(視Q3的hfe和Q4的輸出電阻而定),對縂增益有極大貢獻。縂的開環增益估計可以達到96dB以上,這使大幅降低失真成爲可能的事。

考慮樓主朋友的機器閉環增益在22dB左右,0.01%的失真度需要有80dB以上的負反饋深度,故開環增益要做到102dB以上,這是個相當有難度的製作。

楼主:
R8在PCB上有两种安装方式,可以选择接地或者接Q3的E极。
按电路图上的参数和元件选择,正常工作,没有自激。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这个电路,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2024-12-18):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有打好的板子吗?能否均我2块来试试看

网友:
还有一个场管的M-1969,是由矿坛一个不懂中文的华侨矿友millwood首先发明的。

由于登录程序的改进,他没能再进矿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R8在PCB上有两种安装方式,可以选择接地或者接Q3的E极。
按电路图上的参数和元件选择,正常工作,没有自激 ...

  早年我一直有个幻想;用些复合管  ,末级或并管,电源100 伏的1969。

我们这代,,,,世界最终是你们的 ,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年我一直有个幻想;用些复合管  ,末级或并管,电源100 伏的1969。

我们这代,,,,世界最终是你 ...

我试过40V,一对管子,可以输出20W,有计划上两对金封管,电压上到50V以上,应该还可以增加到30W。
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出差在外,动手的时间不多,把电压提高到40V以后,大部分音箱都推得有模有样的,再次提醒一下想装这个板子玩的坛友,管子的选择最好按我推荐的配置,最重要的是末级要用国产质超的MJL21194,质超的金封MJ21194更好,那些2N3055就不要用了,那个质超的管子我在立创商城买不到10元一个,强烈推荐国货。

网友:
文件没办法下载,特定用户。

网友:
赞楼主分享~个人以为:1969比80年代顶级的组合音响好听得多。作者本人后续也有改进,包括扩展功率,加电子滤波器,稳压器,改OCL,并管加恒流源等。前不久我重新搭建了一版,并做了改动。然后和手头有的所有功放做比较。结果:主打圆润,厚,清晰度还算好。稍后送上视频

网友:
视频来了,没想到优酷审核这么快,用的是3寸电视机喇叭,不削顶功率10W

网友D(2025-02-26):
老师,我在立创买的质超21194上管比下管发热厉害,正常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我在立创买的质超21194上管比下管发热厉害,正常吗?谢谢!

不正常,一般是上管的发热略比下管低,但是这个差异也只是百分之几的差异,几乎感觉不到,建议您检查一下管子与散热器之间的绝缘片材料、贴合程度及紧固程度,还有输出电容上的电压应该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

楼主:
   继续折腾,春节期间试了把供电电压提高到48V,输出功率在8欧上有30W的输出,试验用的电流是1.6A,从0.1W~15W之间的表现非常好,失真以偶次谐波为主,奇次谐波很少。
   因电源设计的问题,有少量纹波干扰,感觉还有进步空间,准备在下个假期再试验,下次尝试多加一对管子来减少每个管子的热耗,让整机的可靠性提高。

网友E:
楼主:我装的1969现在一个声道的中点电压可调,但电流没法调(调整电位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装的1969现在一个声道的中点电压可调,但电流没法调(调整电位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电流是多大呢?电流调整时那个1K的可调电阻,您描述的信息太少,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电流是多大呢?电流调整时那个1K的可调电阻,您描述的信息太少,不好判断。

使用的管子是2SA1015+TIP41C+2只2SC5200,板子是淘宝上买的2.7元的.装了2块(电压24V,电流0.8A)一块正常,另一块中点电压可调,但电流调节电位器时无反应,电流始终是1.8A。
请问楼主是那地方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F:
请教R10起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R10起什么作用?谢谢

R10在关机后把输出电容的电量释放,避免开机时有嘭嘭声,实际用2.2K更合适,不接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