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layout6,仿刻CXA1019手册PCB,刚刚“出炉”

楼主(2024-03-11):
初学layout6,一时兴起仿刻了CXA1019手册PCB。刚刚完成,还没有查错。发文件上来一起完善。

补充内容 (2024-3-11 16:48):
感谢老师们的鼓励!

cxa1019p.lay6

网友A:
单面板的话,焊盘能大则大,否则容易在焊接时,因为时间太长容易脱落。现在双面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面板的话,焊盘能大则大,否则容易在焊接时,因为时间太长容易脱落。现在双面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有道理。谢谢!

网友:
这个软件很实用。

网友B:
弧形走线画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弧形走线画得漂亮。

感谢老师!有您的鼓励我会更努力学习!

网友C:
调频天线接拉杆建议沿板右侧画长点,等于天线长点。

网友:
老大,机器响了没有

网友D:
赞,我被这个软件难住了,运行都是困难,后来放弃了。

网友E:
这布线看起来就是舒服——还是用P后缀的大片看起来舒服。
最近我也找到几片带JAPAN字样的CXA1019P,正好可以参考此图谢谢楼主老师。

网友F:
layout6出的文件可以导入嘉立创ED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yout6出的文件可以导入嘉立创EDA吗?

不                 能

网友G:
请问楼主:layout6是怎样画出这样的圆弧走线?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layout6是怎样画出这样的圆弧走线?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在哪里设置

把网格调细,点亮要成弧形的那条线,然后拖动线条上的圆点,一个个排成弧形线。(下载附件lay文件打开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我被这个软件难住了,运行都是困难,后来放弃了。

我也是刚学,因为好多人都说这个软件容易上手,所以就学了这个。别放弃!继续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频天线接拉杆建议沿板右侧画长点,等于天线长点。

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布线看起来就是舒服——还是用P后缀的大片看起来舒服。
最近我也找到几片带JAPAN字样的CXA1019P,正好可 ...

我也喜欢大片的。尽管用,不用客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网格调细,点亮要成弧形的那条线,然后拖动线条上的圆点,一个个排成弧形线。(下载附件lay文件打开看 ...

明白了,原来这么麻烦。

网友:
这个做的好啊。板子成功后我也做一个。手里还有两块这个大芯片。

网友H:
LZ焊盘选的1.4有点小,还有可以选成双面焊盘,单面和双面做板价格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焊盘选的1.4有点小,还有可以选成双面焊盘,单面和双面做板价格是一样的。

您可以发个打板文件吗?那个可变电容器中间是不是需要做个通孔呢?

网友:
赞一个,比我开始学画板强多了;

网友:
1019经典线路,我的SONY收音机几个都是这个线路,对于只听调频的我完全够用

网友:
这个软件没用过啊

网友:
学了一通不成功就放弃了

网友I(2024-05-26):
老收音机经常用很多弧线,味道很足!  求教咋画出来的,比划了很久也只能画直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老收音机经常用很多弧线,味道很足!  求教咋画出来的,比划了很久也只能画直线……

左边有一个“圆环弧形”,画出圆环弧形后,右边属性可以任意设置其各项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左边有一个“圆环弧形”,画出圆环弧形后,右边属性可以任意设置其各项属性。

试了试,可行!又学了一招,感谢矿友!

网友:
单双面板的打样价格一样,我都是习惯把焊盘画成双面过孔焊盘,这样焊盘结实些,利用阻焊层选择可以让元件面覆盖阻焊层,这样,焊锡不容易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