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差距455K或者10.7M的两种晶振!

楼主(2024-03-11):
最近搞对讲机和无线话筒,不使用晶振的话非常不好弄,老是跑频,已经搞了27.145和27.6的接收机和发射机,现在想搞更高频率的,100MHZ以上的频率,想找这些差值455K和10.7M的晶振

网友A:
10.245晶振很容易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45晶振很容易找的。

这个也可以的,中频可以调一些,太大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B:
楼主需要的晶振不好找,除非订制
调频(FM)可用锁相环(PLL)电路;调幅(AM)可用时钟芯片Si5351;100MHz的频率,可能需要二次变频

FM可用倍频法,比如:25MHz的4倍频为100MHz,要借助示波器,否则,这个倍频调不出来
AM有点麻烦,先低频调制,然后混频到TX频率;比如:音频信号调制455KHz载波,然后与99.545MHz的频率合频到100MHz;想让频谱纯净,可能需要三次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的晶振不好找,除非订制
调频(FM)可用锁相环(PLL)电路;调幅(AM)可用时钟芯片Si5351;100MHz的频 ...

我弄的电路都是分立的,不考虑集成电路,以前搞过利用谐波但是没有成功,用五六次谐波,3次谐波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的晶振不好找,除非订制
调频(FM)可用锁相环(PLL)电路;调幅(AM)可用时钟芯片Si5351;100MHz的频 ...

FM信号带宽太高,二次变频到455kHz没意义,AM滤波器带宽对于FM信号来说是在是太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M信号带宽太高,二次变频到455kHz没意义,AM滤波器带宽对于FM信号来说是在是太窄了。

观点一致,不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弄的电路都是分立的,不考虑集成电路,以前搞过利用谐波但是没有成功,用五六次谐波,3次谐波不够

订制泛音晶振

网友:
如果是用在FM广播频段,18MHz*6=108MHz,倍频的次数越多,有用信号频率越弱,放大的级数越多
也可以先2倍频,然后3倍频,方法很多
但是,现在零售市场能买的到40MHz以下晶振,大多为基频,其谐波为偶数,订制泛音晶振的谐波为奇数
比如,108MHz的泛音晶振,其基频可能是21.6MHz(5次)或36MHz(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