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上四MF500B可调电位器滑动臂接线到哪里

楼主(2024-03-11):
上四MF500B表盘背上的左可调电位器滑动臂(绿线)接到哪里?请帮助!!!

MF500B

MF500B

网友:
看看这个,是否有用?

楼主:
看了海洋DZ大师的图片和原理图,绿线接到了波段开关顶层右旋第三脚位,焊接前对照原理图重新验证!这对于初学者困于查这种立体布线的线路是一种难奈的困惑!!!感谢大师及时准确的帮助!!

网友:
先从原理图看——它接到1mA电流注入点;
然后将开关打到1mA档,这时动片所指的接线柱就是了

楼主:
哪位大师有这种上四的MF500B型万用表的的安装图呀?盼分享!!

楼主(2024-08-07):
这MF500-B表针不归零,又拆开了,发现上下游丝严重变形了,要么游丝整形,要么更换新游丝,这应是9x10的游丝吧
表盘编号:301466,这应是哪年的表,内部除少量的线绕电阻,其余全是小色环电阻
表针是压接的。还是胶结的?

网友(2024-10-20):
都是高手啊我就来学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