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输出电压异常

楼主(2024-03-11):
今天绕了个电源变压器,38*65的Z11铁芯,0.3片厚,初级388圈,次极高压340v电压正常,6.3v有20几v不正常,空载电流测不到为0,磁饱和了吗?以前拆机Z11铁芯我按12000T也做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还是习惯指针表

网友:
检查下你的表!6.3V有二十几V?空载电流为零?匪夷所思。

网友:
  磁饱和的情况下电抗变小,电流只会变大! ol

网友:
换指针式机械表测量看看。

网友:
变压器,空载电流为零?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吧?

楼主:
已经正常了,接了个6.3V的灯泡电压6.5V,空载电流43ma,表的问题吧,用200m档测量空载电流保险烧了,20A档测量正常了.

网友:
现在MF47指针表便宜的很,备个指针表有好处。

网友:
我有个R30的空载电流老是在60-70毫安变化,指针表,数字表都差不多,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