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伏单节带保护板的锂电池三节串联后用三串保护板这样使用可以吧?

楼主(2024-03-11):
3.7伏的锂电池,每节自带保护板,现在需要12伏电池,三节串联后接三串的保护板使用是不是没什么问题?用不用把单节的锂电上的保护板拆掉呢?

网友A:
三串不用拆掉,一般上面带的保护板上的MOS管一般耐压都是40V以上的,如果你要串10节,那最好是拆换成专用的保持护板,三个串起来不会影响保护板,而且相对还能安全些,因为串起来充电一但电池一致性不好,很容易某节过充,有了保护板还能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串不用拆掉,一般上面带的保护板上的MOS管一般耐压都是40V以上的,如果你要串10节,那最好是拆换成专用的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又加了一个三串的保护板,这样充放电更有保障了

网友B:
有三串保护板,单节的保护板还是拆了吧

网友C:
关键就在MOS管耐压,不要低于串联总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三串保护板,单节的保护板还是拆了吧

不拆的话有什么影响吗?如果不拆,三串保护板均衡不好的话还有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就在MOS管耐压,不要低于串联总电压

就是那种扁平的3.7伏3000MA的类似手机用的电池。MOS管的耐压不会高的。

网友D:
有3串的保护板的话,就建议把单块电池的拆掉。作用重复,增加故障,如果单串保护了,总输出就会断,

网友:
拆了保护板好一些

网友E:
交易帖子找个带平衡充的小板,安全又方便,有几个人在出,好像qqqqq的种类比较多。你是lb的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易帖子找个带平衡充的小板,安全又方便,有几个人在出,好像qqqqq的种类比较多。你是lb的M吗?

电流10A以内的小板几元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拆的话有什么影响吗?如果不拆,三串保护板均衡不好的话还有保护作用

不拆没什么影响,反而是多一道保险,电池正常使用时保护板是透明的,我自己做的三串均衡充就是不拆单节保护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3串的保护板的话,就建议把单块电池的拆掉。作用重复,增加故障,如果单串保护了,总输出就会断,

单串都保护了,证明故障了,总输出断是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拆没什么影响,反而是多一道保险,电池正常使用时保护板是透明的,我自己做的三串均衡充就是不拆单节 ...

理论上来说不拆不应该影响什么的,一般电池带的保护板的质量比一些几串的保护板来说还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