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预调本振和中周的问题

楼主(2024-03-11):
前几天,有老师提到了开始上电路板焊接前,要预调一下中周和本振的电感,以牡丹944A为例,我测量中周电感为182uh,按照计算中周的电感应该为229uh,本振电感测量为166uh,初级的,垫整电容为270p,本振联为250p,经计算本振初级电感应为197uh,实际测量为166,怎么相差这么多啊?是因为分布电容的原因吗?

网友A:
中周里面有谐振电容了,测电感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里面有谐振电容了,测电感测不准。

是外置电容的,不是内置的

网友B:
你说的:以牡丹944A为例、震荡线圈166uH是在线测的吧,我刚测量一下它的在板电感量为172uH、应该差不多。我用的胜利9805A+万用表测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外置电容的,不是内置的

那么本振电感又是怎么算的呢?我怎么都凑不出你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以牡丹944A为例、震荡线圈166uH是在线测的吧,我刚测量一下它的在板电感量为172uH、应该差不多。我 ...

是拆下来测试的

楼主:
本振电容垫整后大约189pf,530加465khz,算出电感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振电容垫整后大约189pf,530加465khz,算出电感量,不知道对不对

本振线圈还有分布电容是否计算在内了?

中周接入后中放管C极结电容?低压机大电流时对中频产生偏调,,,

网友C:
除了分布电容的影响外,测试所用的工具所用的不同的测试频率测出来的电感也有些差别。不过预调后频率比较接近,装机后基本能听到电台声,这时候再去扫频逐步调准中频频率,再统调下就能达到所需效果,提高工作效率。保预调数据肯定不是最佳值,因为分布电容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分布电容的影响外,测试所用的工具所用的不同的测试频率测出来的电感也有些差别。不过预调后频率比较接 ...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