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大佬,MF10表头充磁有一边搞反了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4-03-11):
昨天给MF10表头充磁,线圈接线小心过头还是搞错了一边极性,因为接线时怕接错了,就做好极性标识(提前+-,-+),结果接线时又把极性反了一次 ,上电后灵敏度更低了,检查一番发现那个线搞错了.
后面改线后,第2次充,就正确了,灵敏度<7.5uA.
但发现一个问题,指针偏转60°左右时,有点卡住感觉,但断电拨动指针又发现没有卡顿现象,又或许时拨动时的卡顿眼睛分便不出?
另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第一次充磁极性搞错时,导致有一边有错误的磁极残留所以指针偏转到这个位置时就不正常?

总结:这个充磁简单,一次灵敏度就上去了,但发现线圈中心位置极难搞定,很容易擦边,有没有好的方法调到最好位置?

网友:
我的经验是可控硅不如空开,卡顿跟电路无关,应该还是机械问题。
另外,连续放电会让电容疲劳,同时线圈儿发热电阻增大,都会显著限制最大电流。

网友A:
前辈们说的问题出在轴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们说的问题出在轴心?

不好判别,之前也拆过MF14和500的轴,没遇到这个问题,这个拆装了好几次,均未改善,但未充磁前好像没有这个现象,现在就不确定时前面第1次充磁搞错了一边极性引起的还是机械误差引起的.
后面怕是充磁引起问题,后来又按正确极性多充了两次(总计3次正确极性),但现象依旧(都有重新拆装线圈,也有微调线圈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判别,之前也拆过MF14和500的轴,没遇到这个问题,这个拆装了好几次,均未改善,但未充磁前好像没有这个现 ...

这个不懂,一直在学习中,但是看到过以前老师傅们的言论。
有一个建议,问问题最好是有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懂,一直在学习中,但是看到过以前老师傅们的言论。
有一个建议,问问题最好是有贴图。

嗯,有时修表时手空不开,不好拍图,再也考虑这个表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大家都很熟悉就没带图了

网友B:
充磁时不用拆出线圈。外磁和内磁我都试过,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指针有卡顿不会是磁场影响的,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是不是有铁屑或细毛在里面。

网友C:
昨天组装了一台充磁设备,极性充反了,指针会反打,MF78表头直接换到MF47表上就会反偏转,调换正负线可以用,,强迫症犯了,重新反充磁完美解决,顺便问下各位师傅,以前充磁机用交流接触器放电释放正常,昨天组装的充磁机用的单向可控硅,为什么电容释放不干净?电压表显示有40v左右电压。

网友D:
表头裸体的情况下,用嘴吹指针来检查指针是否卡顿,是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磁时不用拆出线圈。外磁和内磁我都试过,没有一点问题。

看群里说MF10的绕组多,容易感应高压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裸体的情况下,用嘴吹指针来检查指针是否卡顿,是比较好的方法。

吹气很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组装了一台充磁设备,极性充反了,指针会反打,MF78表头直接换到MF47表上就会反偏转,调换正负线可以用 ...

听说可控硅不好使,我用的是2组空开(16A的)并联控制正极,合闸瞬间,火花极大,低沉的啪一下,像极了晶体管击穿烧毁的声音

楼主:
补2张图片
充磁机很给力,还没装好,主要是怕性能不达标会改动,现在看来充MF10都很轻松应该不用改主体,找个时间再装好:
线圈是1MM的线,大约140闸左右,组成的活动极头.
铁芯是买的捕鱼机的铁片,没有合适尺寸,用铁皮剪下料的,快把我的铁皮剪报废,手上起泡,代价极大,这硅钢片比不锈钢还硬!
串的40W灯泡,全桥,续流二极管都省了,低压表也没接,反正灯泡不亮基本就可以合闸充磁.开关用的空开,后面准备搞2片厚铜片压接做充磁开关(空开体积太大了木盒子钉小了不好装)

灵敏度绝对够,一次就达标了,多几次也没见怎么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说可控硅不好使,我用的是2组空开(16A的)并联控制正极,合闸瞬间,火花极大,低沉的啪一下,像极了晶体管击 ...

之前用交流接触器通断触点容易烧蚀,改成单向可控硅,没有吓人的放炮声,刚刚充U201一下搞到27ua,想一点一点反充,电容充到100V就反充了,电容充到50V以下可控硅又不触发,充磁也是电容释放不干净,有50V余电,短接电容有小火花电压表归零,不知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交流接触器通断触点容易烧蚀,改成单向可控硅,没有吓人的放炮声,刚刚充U201一下搞到27ua,想一点 ...

我有个构思,可以把线圈接在灯泡上消磁,不过要注意防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