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TTF-2-7/8中周是不是假冒的?

楼主(2024-03-11):
感觉
1)标识字体细小,像是新式打印或喷字设备的风格;
2)每个都没有调整过,都大致在420~440kHz之间,此频率下的Q值大部分在90~110之间;
3)磁芯基本在中间偏上状态,如果旋退磁芯(向上接近圆口)频率勉强能够调到465,但已经很接近极限,有的快到拧不动的位置了;
4)向着465调退磁芯时Q值基本上是下降的,465时90多一点。
查手册:-7的Q  105~145
             -8的Q  110~160
中周应该是出厂时已经调至465。
根据以上几点,差不多可以认定这是假冒的了,或者说,不是老品牌的-7-8吧?

网友A:
内附电容的才能调好465,如果没有配电容的,用户的330P电容是有误差的。还有可以调到中频455K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附电容的才能调好465,如果没有配电容的,用户的330P电容是有误差的。还有可以调到中频455K不是更好吗。

弱弱的问一句,老式中周为什么要调到455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附电容的才能调好465,如果没有配电容的,用户的330P电容是有误差的。还有可以调到中频455K不是更好吗。

谢谢您的关注,有内部瓷管电容。
老的收音机都是465的,我手头好像没有45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老式中周为什么要调到455就更好了?

老的国产的都是按照标准生产的,我国采用的是465,其它欧美日等有455的、210、170 ,,,,
国产老收音机、新的(目前的)收音机套件都是465的,因为他们必须按照某个标准生产、检测、审查,,,哪个标准呢?只能是中国标准。

随着455国外中周的影响和国外收音机收录机的进入,市场上应该有455中周可以买到,不过我没有买过也没有见到,

最早见到455产品的其实是遥控器里的晶振,黄色455,因为跟随彩电从国外进来的,除了进口彩电、收录机外,其它的不清楚,
但收音机等国内自己生产的、正式的产品应该没有455吧?不肯定哈,德生的我没有拆过机也不知道。

网友C:
要说是假冒的话,那么用什么来假冒呢?

网友:
怀疑是自带的电容变质,容量变大,把它断开,外并330电容试试吧。

楼主:
您的猜测也许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说是假冒的话,那么用什么来假冒呢?

我也是猜测的,接近但也没有最后定论。

浏览了一下,卖中周的很多很多,但-7-8很少,这个外表很新很新,电容看不出是否变质,瓷管上类似镀银的金属依然是干净发亮的。

也许不值得仿冒,只是推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老式中周为什么要调到455就更好了?

便于用数字显示频率

网友D:
磁帽颜色对吗?应该是黄和白。
这个有假冒的必要吗?用得很少吧。

网友E:
TTF2-7 TTF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帽颜色对吗?应该是黄和白。
这个有假冒的必要吗?用得很少吧。

黄白颜色是对的,白的颜色比较浅,感觉快要盖不住铁氧体的黑色了;黄的也不是很浓的,是淡淡的。外表和颜色很新很新很亮;

有没有必要确实是个疑问,但1)Q值偏低,原设计要达到110~150的话,应该各方面是比较严谨的吧?;2)正式产品465不该在磁芯可调范围的中心附近吗?当然从Q考虑应该在接近高Q处,至少不该在接近上口处才能接近465吧?
只是怀疑,从参数上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TTF2-7 TTF2-8………

谢谢朋友的资料!这个资料比较详细一些,我再看看。
我手里的小手册80年代中的,不知为何参数中Q值为何这么大(-8是110~160上限标的很高,没有注明厂家),按说老产品那个年代中周是达不到150、160 的,因为3P5的故事里说过

网友:
老化的可能性更大。
虽然买的是“新”中周,但是这里的“新”只是未用过而已。在售出前已经库存多久,不得而知。
我买过不少“新”中周和收音机套件(利用套件里的中周),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底部的瓷管电容,绝大多数已经氧化,甚至还有不少在给引脚上锡的时候把瓷管电容也蹭上锡了,导致瓷管上面的镀银层脱落。
现在已经信不过买的中周了,即使买中周也只是为了利用零件。凡是要用中周的地方,尽量想办法得到参数自己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