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1051S高频信号源

楼主(2024-03-11):
AS1051S高频信号发生器为电子管XFG-7S高频信号发生器的升级换代产品。
AS1051S功能全面,有调幅、等幅、调频,工作频率100KHz~150MHz ,调频立体声88~108MHz,调频导频信号输出。机内1KHz正弦波调制,音频输出1KHz正弦波信号,可外接音频调制信号及立体声L、R、L+R音频输入信号。刻度盘上常用频率455KHz、465KHz、6.5MHz、10.7MHz均用黑点标明,方便使用者。AS1051S采用集成电路,性能稳定,值得业余爱好者拥有。

AS1051S高频信号发生器

配合自制等效天线 检测短波矿石收音机接收频率

楼主:
AS1051S信号源配合示波器 观察3DQ场效应管检波音频输出无规律失真波形

网友(2024-06-14):
这个信号发生器多少钱购买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调频立体声产生用的90年代玩过的老芯片BH1404做调频立体声发射外置38khz晶振。

网友:
楼主你好:有这个AS1051S高频信号源的使用说明书不?

网友:
电子管XFG-7S高频信号发生器比AS1051S高频信号发生器好得多,比方说输出是定量的,因此可以对收音机的的主要指标进行定量测试,AS1051S只是一种简化产品,与XG-25大同小异,业余级别的,适合业余爱好者倒弄收音机,记得他在市场上现身时价格也不低。

好点的信号发生器除了频率准确,输出电平应该是定量可控的,可以根据接收机的需要设置对应的电平,调制度也是定量可控的,AS1051S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国内同期较好的晶体管信号发生器应该是XB-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