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10.7滤波器和S鉴频曲线探头选用

楼主(2024-03-11):
在海鲜市场进了台收音机中频扫频仪
根据坛里资料,做了条检波探头,AM曲线正常、
但10.7滤波器和S鉴频曲线调不出来
问题1 10.7滤波器用 开路 匹配还是检波探头
问题2  鉴频曲线,用什么探头,怎样接线
先谢了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你至少要让大家看到是什么型号的扫频仪,还有你是怎么接线,以及检波器的具体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你至少要让大家看到是什么型号的扫频仪,还有你是怎么接线,以及检波器的具体情况吧。

滤波器借坛友的图

检波探头照这个做

检波探头照这个做

465K波形

465K波形

网友:
这个仪器很好

网友:
1210扫频仪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仪器的型号不同其接口的阻抗可能存在差异,如用同一探头测量,必然导致测量上的信号能量损耗。其在低频时其影响可能不大,但随着测量频率的增大在其影响就不能忽视了。楼主可以在原探头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其原件参数试试看。
另楼主,你网购的扫频仪价格多少。我也想购买一台扫频仪玩玩。

楼主:
估计10.7有问题,今天用示波器量了下,10.7输出有波形,明天把检波探头接到示波器看看

网友:
早先测鉴频不需要检波探头,普通的示波器探头直接接鉴频输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