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指针表TRIPLETT 630 NS AC V 电压偏低可能的原因

楼主(2024-03-11):
各位大神,我最近找到一块triplett 630 ns的老表,
测量时发现AC V  有些问题,具体如下

现象:用DCV 3V,12V测电池,问题不大
          测电阻,问题不大
         用AC 300V 测240V交流电压,结果80V左右。用V/2档,显示160V左右
         用AC1000V测,50V左右。用V/2,显示100V左右。

        请看电路图,测了管AC测量的R20,R21,误差不大。
        电路图看不懂,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还需要测什么呢?

网友A:
我修的这块triplett指针表,跟你这块很相近,可参考我这些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400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2633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5102

你这块表可能是x组件(整流模块)坏了。我的表此组件也出了问题,但当时我没找到该x组件的正确内部电路图(我现在通过你贴的图才知道x组件还有这种形式的内部电路),我是根据原理,自己推导出与你图基本相同的组件电路,经计算和调整后,最终修复我这表的x组件损坏的故障的。

网友:
半桥全波整流,效率跟半波差不多,优点是可以利用电阻臂为整流管做温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这块triplett指针表,跟你这块很相近,可参考我这些帖子:

您说的可能是对的。我晚上回去拆解了测一下。事实上我昨天也测了2个二极管的正反向压降,的确其中有一个在线测正反向压降不大对。时间关系没有拆下来测。晚上看一下。

网友:
可能是交流整流器组件里面的两个二极管,其中的一个击穿了。

网友B:
早期的triplett 630,一般是这个型号的

二极管

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triplett 630,一般是这个型号的

专家!!!
是的,昨天我看就是这个型号的。
请问如果坏了,去哪里找一个代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家!!!
是的,昨天我看就是这个型号的。
请问如果坏了,去哪里找一个代换的?

我试过锗检波二极管1N34A,效果不错,某宝有售。

楼主:
其中一个二极管击穿了,正压降0.25v和反向压降0.3v。换的时候不小心弄碎了。另外坏了个 18k, N750的瓷片电容,请问这个用什么替换?

楼主:
另外替换后,少一个电容的情况下,240v市电的情况下,现在测量值为180v,1200v和300v测量差不多,下面怎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锗检波二极管1N34A,效果不错,某宝有售。

感谢。我刚刚找了bat46/48 schottky diode代替,介绍说Small signal Schottky Diode is commonly suitable for replacement of Germanium diode。压降0.228v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刚刚找了bat46/48 schottky diode代替,介绍说Small signal Schottky Diode is commonly suitabl ...

1、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来代换,一定要用与原机材质相同(锗质)的二极管才行,否则,AC3V档的误差会明显增大。如果你打算不使用AC3V档,那就可以代换。

你用国产的2ap9等点接触锗二极管来代换,应该能解决问题。

2、你搞坏的那只18K瓷片电容,不知道实际容量是多少。但一般这个体积的瓷片电容容量不会很大,按道理,你缺少的那一只是起滤波作用的,缺少他时,也不会导致指针的摆幅小于实际值。因此,你这表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3、如果想知道这只18k电容是多大,可以小心把没坏的那只拆下来测。这个地方的电容,耐压要求不高,找同容量的瓷片电容换上即可。

4、能让二极管损坏,估计x组件这部分电路受到了强冲击。其中出问题机会较大的元件是x组件里的电阻变值(与表头电路并联的电阻阻值减少、或是与表头电路串联的电阻阻值增大)。你可以参考我修复ac档故障帖子6楼的等效电路图,找寻这里电阻变值时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来代换,一定要用与原机材质相同(锗质)的二极管才行,否则,AC3V档的误差会明显 ...

非常感谢。
按照大家的指导,我拆了零件测了一遍,x电路里面有个电阻从30.5k转变为30.88k了。其余的基本正常我都标注了一下(单位为K)
请帮忙看看,这个电阻这么小的变质,是否符合现有这么大AC的测量误差?
我不会算    对了,这个变质的电阻刚才我剪断一只脚测的,测完后忘记焊接回去了,现在发现 A/C V没反应。说明这个电阻是串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按照大家的指导,我拆了零件测了一遍,x电路里面有个电阻从30.5k转变为30.88k了。其余的基 ...

你这只30.5k电阻是与表头电路并联的,阻值稍增大后,也不会引致测量值偏低。

还要检查与表头串联的R19。如果他的阻值明显增大,则会导致测量值偏低。

ps:你之前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做代换,如果你的表没有问题,那么,12V及以上的AC档位的测量准确度理应是正常的。

楼主:
duan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30.5k电阻是与表头电路并联的,阻值稍增大后,也不会引致测量值偏低。

还要检查与表头串联的R19 ...

切到OFF档后,R19测量是36.1K,好像没啥问题啊
您帮我看看,R33如果断路会发生什么情况,r33在转盘下面,我伸进去测好像是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到OFF档后,R19测量是36.1K,好像没啥问题啊
您帮我看看,R33如果断路会发生什么情况,r33在转盘下面 ...

R33是50%量程AC档专用电阻。你现在100%量程的AC档不正常,跟这只电阻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按照大家的指导,我拆了零件测了一遍,x电路里面有个电阻从30.5k转变为30.88k了。其余的基 ...

你这里说,断开30.5k,表头变不动,表明此电阻与表头串联。而根据你的照片和一楼电路图,此电阻应该是与表头并联。

怀疑这部分电路接错了线。

楼主:
是的,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说,断开30.5k,表头变不动,表明此电阻与表头串联。而根据你的照片和一楼电路图,此电阻应该是与 ...

昨天发现怎么测都没有读数。后来发现就是接错了。
留着原来的二极管,加上一个新的肖特基二极管,然后找了个180Pf的电容,现在接好了,240V基本没问题了。
没有低压交流电源。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