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

楼主(2024-03-11):
最近中创ET4410频率100k的价格一千岀头很诱人但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请大师们参谋参谋。谢谢!

网友:
中创胜利的不怎么样,买同惠的吧

网友:
国产电桥就同惠能看,其他别考虑了

网友:
不要只看频率参数, 要看看你实际使用的范围,不是为了测量小电感,其实大部分1k或者10k的电桥都够用的了。DIY的10k也用的很好,你也可以看看我DIY的100k

楼主:
谢谢!看了安柏AT826也很喜欢,但最后还是买了同惠TH2822E了。

楼主:
安柏AT826精度%0.2 一千四百多,同惠TH2822E精度%0.1 一千八百多。 最后买了同惠TH2822E。

楼主:
电池是用镍氢9V200mah方形的容量小了些,  不知为什么不用锂电池那容量可大多了。

楼主:
有那位知道这充电电池是什么牌子的吗?谢谢!

楼主:
方形锂电池容量1000、2000毫安时的多的是。

楼主:
同惠不知为什么不用,二种电池价钱也差不了多少应该与时俱进才对。

网友:
电池,主要是安全问题. DIY可以用锂电, 但产品用锂电成本高,安全也不好做.

手持表,能充电的话, 用几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的,就够了.反正可以充电.

氢电池,生产厂家多,也便宜.又安全. (只要不追求日本的爱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