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小丰满水电站奇怪现象

楼主(2024-03-12):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水库是日满时期修建,传说发电量低于设计量,吉林冬季气温很低,水电站排水口出来的水,从市内流过后才结冰,江两岸由于水汽生产雾凇奇观。这么冷,江水为啥市内段不结冰?

网友:
这在东北根本不算事,俺还以为楼主用小丰满发的电听出了AV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69年3月中苏XX岛战役时,sulian 的坦克就是从结冰的江面开过来的,我军用迫击炮炸烂坦克周围的冰层致使 ...

当时我在中学是听到的另一个版本,是用五十辆东方红推土机拉上来的。后来还在军博还看到了那台坦克车,履带下面车体中间有一个洞,手指粗细,讲解员说是40火箭筒打的。

网友:
这个帖子发到这里跑题了吧。

网友B:
从来没见过河面结冰还可以开汽车,那得有多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见过河面结冰还可以开汽车,那得有多冷啊

1969年3月中苏XX岛战役时,sulian 的坦克就是从结冰的江面开过来的,我军用迫击炮炸烂坦克周围的冰层致使坦克落水,我军潜水员潜入江中,用钢缆拴牢江底的坦克,岸上用卷扬机把坦克拖上来,就这样,我们缴获了完好的T-62坦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见过河面结冰还可以开汽车,那得有多冷啊

看来是南方人,东北的河面开坦克都没事,看看东北冰灯的制作过程,那冰层厚度都一米多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见过河面结冰还可以开汽车,那得有多冷啊

东北的装甲兵有一个专门的科目,就是坦克冰上驾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见过河面结冰还可以开汽车,那得有多冷啊

我经历过的最冷的天是零下42度

网友B:
还有一个大问题,南水北调,冬天会不会结冰,如果上面结冰,下面的水是不是流量小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大问题,南水北调,冬天会不会结冰,如果上面结冰,下面的水是不是流量小很多,

河道结冰后,流量一般都会较没有结冰之前减小,毕竟结冰后,河道相当于一个管道了,除了截面积变小外,阻力也对应增大了。

网友:
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美丽的雾松奇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河道结冰后,流量一般都会较没有结冰之前减小,毕竟结冰后,河道相当于一个管道了,除了截面积变小外,阻 ...

从丹江口一路北上,开始结冰从哪里开始,好像没有什么报导过

网友:
有点疑惑,去过小丰满水电站和松花湖,但是我的记忆中模糊了这个水电站的建造者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