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ZMX-1是油浸电容吗?

楼主(2024-03-12):
CZMX-1是油浸电容吗?耦合电容换了这个电容声音一下清晰通透细腻了不少,好听多了

网友A:
C-电容,z-纸介,m-密封,x-小型
是不是油井自己脑部,因为没看到字母 y

网友:
哈哈,人家是李侠,你改成李白你这个编导可以下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几十年前亲自从部队仓库 弄出来全新带原纸盒一大盒一大盒的,
亲自打开看过里面是 稀油浸泡着的 ...

你这个应当是日光灯的补偿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电容,z-纸介,m-密封,x-小型
是不是油井自己脑部,因为没看到字母 y

嘿嘿,后面回帖的,都继续胡扯
没人看见这个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中高频比较清澈,低频表现不足,没啥下潜,鼓声发硬,没力度。不过听人声还比较舒服。

唉。

只能叹气。

网友C:
这么小的容量,低频信号衰减厉害,听感上感觉清晰通透细腻可以理解,你找段鼓乐听听,还能有那震撼感吗?

网友:
放油里泡一泡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容量,低频信号衰减厉害,听感上感觉清晰通透细腻可以理解,你找段鼓乐听听,还能有那震撼感吗?:l ...

是的,中高频比较清澈,低频表现不足,没啥下潜,鼓声发硬,没力度。不过听人声还比较舒服。

网友D:
是油浸的,后面那个-1表示只有一个绝缘子,即只有一边的引线和外壳绝缘,这个型号的电容容量都不大,资料里面显示,最大是0.047的,但我手里有几个0.068的,再大就没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油浸的,后面那个-1表示只有一个绝缘子,即只有一边的引线和外壳绝缘,这个型号的电容容量都不大,资料 ...

换了个0.1uf的CY31,低频好一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中高频比较清澈,低频表现不足,没啥下潜,鼓声发硬,没力度。不过听人声还比较舒服。

你就2-3个并联嘛,量感就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0.1uf的CY31,低频好一些了

对,这个是油井了,有Y的字样了,不过耦合体积太大容易感应哼哼,外壳接地可以避免

网友:
国产油浸电容标记不确切的,不是一定要带Y字才是油浸电容,比如CZ40我有大把都是油浸电容。而且油不油和声音关系也不相干太大,不过都是需要长时间煲机声音可以好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个0.1uf的CY31,低频好一些了

CY31是密封云母电容器,好东西哦。

网友:
另外,国产电容型号里面,没有代表“油浸”的字母,密封纸介(非金属化)是油浸的概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Y31是密封云母电容器,好东西哦。

听了几个小时,效果还真不错,刚在x宝上查了有卖到260一个了 ,我这是在垃圾桶边捡的 ,还正好有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了几个小时,效果还真不错,刚在x宝上查了有卖到260一个了 ,我这是在垃圾桶边捡的 ,还正好有两个 ...

是啊,现在炒得老贵了,早些年在本坛进过一些,记得平均算下来约几块钱一个,现在这价,确实有点……

网友:
楼主的电容是比这个更老的型号,是油浸电容。
老型号命名表。

网友E:
型号CY电容是表示云母电容而不代表油浸,任何时期电容都不标注油浸的字样,也就是说油浸不油浸并不不重要。这里大16开本对电容的技术指标各种类型、型号的叙述j详细庞杂不便于拍照。知其大概吧。

网友B:
国产CZ40是泡在稀油里面的电容,我确定是油浸电容。那个时候的油浸电容标识并不规范或者并不全面

网友B: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2几十年前亲自从部队仓库 弄出来全新带原纸盒一大盒一大盒的,
亲自打开看过里面是 稀油浸泡着的,有灌注口锡焊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CZ40是泡在稀油里面的电容,我确定是油浸电容。那个时候的油浸电容标识并不规范或者并不全面

       电容从来也没有标注油浸不油浸的。不管任何时候对电容而言都是全国统一标注标准,没有企业自己独出心裁的。你的CZ40也是后期的标注标准,不可否认有油,有或者无使用者不用考虑,最为重要的是容量,电压,损耗角正切。因为这种电容是密封耐压多为630V里面就可能放一些油脂,见到过的是糊状。不是稀里哗啦的油,也可能你的是液体油。

网友:
关于国产电容的型号,以前也稍做过研究,电容型号里面的y字母,如果排在第二位,那是云母的意思,如果排在第三位,那基本上就是高压的意思了。至于是否是油浸电容,方块的可以看是否有封口,大个头的还可以拿在手上摇动,油浸的可以听到液体声音。圆柱状的一般个头不大,不太好判断,方法吗也就是看一下资料,如版主贴的那个表4,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暴力拆解自己看了。

网友:
自己亲自看过的就是油浸电容不会错,就是那种浓度比较低的稀油。怎么标注也不确定当年的生产,不排除也有可能专用设备特别标注,因为型号非常多一般人不容易辨别,只有看实际使用的什么油。

网友:
C——电容器
Z——纸介质
M——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型号CY电容是表示云母电容而不代表油浸,任何时期电容都不标注油浸的字样,也就是说油浸不油浸并不不重要。 ...

感谢于老师分享电容资料,学习了。油浸电容是不是适合做耦合电容?我换上0.1uf那个电容后感觉声音柔和很多,低音也有力度了,特别是音乐里乐器多的时候能够分辨的很清楚,很多细节出来了。听人声也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几十年前亲自从部队仓库 弄出来全新带原纸盒一大盒一大盒的,
亲自打开看过里面是 稀油浸泡着的 ...

非常羡慕丁老师有这么多好宝贝,昨晚看了您分享的退休后做胆机改胆机的经验和感受,很敬佩您无私的分享精神和对胆机热爱的执着,您发那些资料也费了很多时间,我一定慢慢拜读学习。我看您也做的有807(FU7),我这几天也正照着网上的6N8P推FU7图纸制作,目前已经能听了,但我还想了解一些这款的调试方法和经验,我玩胆机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听音乐,就是喜欢这个折腾的过程,将机器调整到自己所谓的完美状态,非常有成就感。若您有空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F:
我顺带来问下  这个是纸介油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顺带来问下  这个是纸介油浸吗?

拆过,里面的电容器芯是浸在油膏状物中的,不是稀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拆过,里面的电容器芯是浸在油膏状物中的,不是稀油。

CZ32 里面油膏状的有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于老师分享电容资料,学习了。油浸电容是不是适合做耦合电容?我换上0.1uf那个电容后感觉声音柔和很 ...

其实是你把小容量的电容换成较大容量的电容所致,电容量越大低音越强。这种方密封电容体hu积太大,你换个同容量CBB聚丙烯电容电容试试(不要用方形的电机启动电容)便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Z32 里面油膏状的有毒吗?

没试过,不清楚,感兴趣的话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