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MF10的拨盘开关动片是这样的吗

楼主(2024-03-12):
如图,上下刀片不一样齐,没有其他的MF10参考,不知是否本来就这样?(拆过MF14的开关不是这样,那个上下是一样对齐的)

网友A:
判断的标准:三点是否在一条线上。外圆半径大,爪子必然就长些

网友:
这是我的MF-10万用表的实物照片。

网友B: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铜片。

网友C:
是的,设计的就是这样,上下刀片不在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设计的就是这样,上下刀片不在一个点。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铜片。

都是铜片,但上下层位置不一样,不是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的标准:三点是否在一条线上。外圆半径大,爪子必然就长些 。

你这个MF10主板干净啊,我那块真个不负配件名声,我到时修好了应该很有成就感!

网友D:
You can see switch blade of my MF10 . And mod to 3.7V it's good ideal . You can see in link bellow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5

楼主:
引用 网友D:
You can see switch blade of my MF10 . And mod to 3.7V it's good ideal . You can see in link bellow
...

暂时没有改装打算,第一步先把表调通再说.我这块表很烂,晚点放图片上来你们看看,名副其实的配件表,打理好了应该很有成就感.
必应翻译:
There are no plans to modify it for the time being, and the first step is to adjust the meter first. My meter is very bad, I will put the picture up later for you to see, a veritable accessories meter, it should be very rewarding to take care of it.

楼主:
稀烂的原件:

粘好了壳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改装打算,第一步先把表调通再说.我这块表很烂,晚点放图片上来你们看看,名副其实的配件表,打理 ...

估计原文也是机器翻译的 。我在别的帖子中说学英语对大多数人来说没啥用,结果吵来吵去 ,这不又来了嘛,现实是啥?为什么不学英语用自己的“真本事”翻?搞投机取巧的勾当去复制粘贴

网友:
Nice repair broken cover case ! Pcb have 2 trimpot ( capactior potentiometer ) so i think its Sibiao version date around 1981 or 1987 ! You need clean pcb contact and switch contact , use pencil eraser very good for clean sliver plate contact and pcb pad ! Modify to 3.7v in resistor range need only 2 standard value resistor (1%) , after modify can test anf NPN junction and brighter led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的,存在即合理。
记得是2019年初冬,从一位修电动车朋友处讨得,当时表的状况不好,外壳破裂缺肉,拨盘迟滞,接线柱少了一个,线路板支柱断裂,好在表头完好。直到今年年初有些空闲,才翻出来打理一番,把内部接线按照原来颜色换成硅胶软线,接线柱换了个红色的,也另有一番味道。完工测试,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的,存在即合理。
记得是2019年初冬,从一位修电动车朋友处讨得,当时表的状况不好,外壳破裂 ...

你主板成色咋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主板成色咋样,

至少完整没有裂痕、没被焊过,就是铜箔有些氧化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少完整没有裂痕、没被焊过,就是铜箔有些氧化发黑。

这块表没折腾了现在,表头动圈被我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