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盒时长90分钟的音乐卡式磁带

楼主(2024-03-12):
逛二手商店购得一盒预录制音乐卡式磁带,时长90分钟单面45分钟,采用杜比音效录制的EQ120us CHROMDIOXID铬磁带,古典主义时期巴赫的作品,通常所见的预录制音乐磁带都是单面23~25分钟整盘双面45分钟的居多,我购得的这盒磁带有点特别时长比常见的长很多,且还是120us的铬磁带,发上来给坛友看看

网友A:
国外这种整时商品专辑卡带很多,因为国外很少存在盗版和复制问题。卡带的带基铁簧配方是属于三氧化二铁加铬,要说是纯的铁铬带还不全是。国内以前不少专辑磁带采用这种带基,只是不标注而已。加铬只是加强磁带的高频特性,正常录放音就可以,不需要特殊的录放音补偿。国外的唱片公司卡带专辑的录制,杜比基本上就是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这种整时商品专辑卡带很多,因为国外很少存在盗版和复制问题。卡带的带基铁簧配方是属于三氧化二铁加铬 ...

感谢坛友的回复,

是铬带却只是当作一类磁带EQ120us均衡使用,有点不好理解。也许磁带技术在不断进步,当年算是有技术改进加铬改善磁带高频特性,所以在销售中也不忘在商品上宣扬一番,也许后期生产的一类氧化铁磁带技术上已经接近或超越了这种早期的产品了,毕竟这个磁带是近四十年前的产品了(磁带上有韩文说明其生产年月)

网友B:
初中高中时,学校发了大量英语课配套磁带,我都用来录相声了。我那时自己用双面胶加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的回复,

是铬带却只是当作一类磁带EQ120us均衡使用,有点不好理解。也许磁带技术在不断进步 ...

我理解铬带用一类带eq录制播放是为了更多没有选择的普通机上播放,受众多,高频会更好。

网友D:
弱弱地问一声,这不是盒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中高中时,学校发了大量英语课配套磁带,我都用来录相声了。我那时自己用双面胶加长

我是录流行歌曲。

网友:
台湾称“卡带”,我们称“盒式磁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地问一声,这不是盒带吗?

台湾称“卡带”,我们称“盒式磁带”。

网友:
奥,我说呢,谢谢指点!

我们的书上:开盘带、卡式带、盒式带三种,
其中卡式带在我国很少,国外多。自循环、无限循坏的才叫卡式带,简称卡带。
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卡带、卡式机、卡座,,,,我已知觉得自己都成老外了。

网友:
90分钟的带很多,但90分钟的原版带没见过...

空白带120分钟的,手上有几盒,每面可以录60分钟,要是放在88年的时候,就爽极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初中高中时,学校发了大量英语课配套磁带,我都用来录相声了。我那时自己用双面胶加长

英语磁带可能有几百盒,几年前还是随便就收到的,货场一吨都有,可是质量太一般,按3元每斤只买了30斤,还是全新的..

我试着把两盒带拼凑一盒,结果太厚装不进去,3盒当2盒来拼接,是可以的....

有些英语磁带的导带轮都是歪的,或非同心的,走起带来一晃一晃的,可见质量太差,只能应付“响”了..

带基的质量也比SONY空白带差些,信号电平录到+2DB,就明显失真,TDK的带可以到+4DB才明显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英语磁带可能有几百盒,几年前还是随便就收到的,货场一吨都有,可是质量太一般,按3元每斤只买了30斤, ...

          任何一件机械和光电产品,

          都是代表当时工业发展水平,

          主要体现在产品研发能力,材料科学和制造工艺上。

网友:
          这是一盘原版的。

          区分70年和80年左右带源是否原版,

          一般情况下,主要看带芯盒是否是彩色的,

          透明的盗版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铬带用一类带eq录制播放是为了更多没有选择的普通机上播放,受众多,高频会更好。

坛友的看法代表了很大部分人的看法,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