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的弧长

楼主(2024-03-12):
经常用指针表,都搞不清楚电阻挡误差说的弧长。
由于指针表刻度是一个圆弧,但是怎样计算的呢?忘记中学的扇形计算了。

网友:
圆周长计算公式.
摆动角度与360的比值.

上面两者结合.

网友:
感觉说弧长与扇形计算都有点勉强,电阻挡误差说的弧长,怎么说的?竟然毫无印象。表盘分度,电压电流档总应该明白吧?满度值等分;电阻档,根据电路换算出电阻值对应于电流值的位置不就行了?

网友:
指针表盘是计算角度,为什么要计算弧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