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喇叭是全频的吗?还是中低音的?

楼主(2024-03-12):
直径130MM,飞乐的内磁的,据卖家说是从国产收录机里拆 的。我想用这个安装在自装的调频收音机里。

网友A:
橡皮边一般是低音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皮边一般是低音喇叭

应该是布边的

网友B:
这喇叭可以装在调频收音机里。

网友:
必须配个高音,这个是录音机用的

网友:
这喇叭不能算是全频、还是叫中低音比较贴切。

网友:
最好再加个高音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热心解答,统一回复,因为机箱 较小,还想用大点口径的喇叭,只能在机箱左下角安装一个小高音了,果断的加一个小高音。这样较妥。

网友C:
这是5吋的,收音机里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5吋的,收音机里可以用。

调频收音机用,攻放用的是7240BTL带这个喇叭,很轻松,音质还过得去。加了一个也是4殴姆的小高音。用一个无极电容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是全频,背投电视拆下的165毫米韩国货。

全频双纸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喇叭可以装在调频收音机里。

找到了这个喇叭的使用图片,应该是全频的,我得把安装的小高音拆下来了

楼主:
这个录音机上没有高音喇叭。左右上角的是话筒。

楼主:
这个收音机面板很想安装个UV表,正好把这个小高音拆下来利用这个地方

这个小高音已安装上了,拆了

这个小高音已安装上了,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高音头,两根线通往这喇叭前面的,压电喇叭,声音不大,

左右上角的那个不是话筒,是压电高音啊,原来如此。我这小高音还不能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美多牌6961/6962型收录机的收音效果也很不错,带短波微调。高音喇叭在这大喇叭的前面,拆下这喇叭就 ...

谢谢您的回复,原来是在这喇叭的前方,不过这压电喇叭也是最省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