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一个84V10A三元锂电动车充电器,资料公开并请教

楼主(2024-03-12):
      逆向一个电动车锂电充电器84V10A,资料公开并请教。

      去年10月份,朋友一个84V10A电动车三元锂电充电器,第一次坏了时候是说充不了电进去,指示灯可以亮。到手发现高压部分控制的芯片,不是普通的38XX系列控制的芯片,而是没有接触过的控制芯片NCP1397,由于不知道电路的工作原理,决定把电路图画下来,以便方便维修(实际画了也是不太懂)。

     画好电路后,再来检查充电器,充电器接通电源时,有正常输出,指示灯会闪,风扇也会转几下,测量输出电压有88V多,手头没电池,用自制的电子负载做负载,调节电子负载,在小电流(1A左右,时间长忘记具体数)时充电器可以正常工作,加大电流到2A左右充电器就停止输出。刚开始查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想,这应该是只能带小负载,不能带大负载,也就是带载能力差,就想,会不会是输出整流管(SFP3004,400V ,30A)质量不好。

    某宝上先买来几个折机的管子(顺便把高压部分的两个MOS管也买来了),到货后,先拆下充电器上的SFP3004,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导通电压,与买来的拆机管对比,明显比拆机管大得多,将拆机管换上,通电后电压正常,接到电子负载上,调节电流,已经可以加载到5A,后面因为电子负载会莫明地不正常工作,可能是输入的电压比较高。就没有将充电器加载到10A测试,先装壳交朋友去试用。

      朋友拿到充电器后反应可以正常充电,但感觉比以前要慢,能用就先不管了,下次再说。

      没想到下次很快就来了,1月底朋友就电话说充电器又坏了,年后再拿过来看看。

      年后充电器拿过来后,由于没什么空一直放到现在,这些天抽空检查了一下,由于充电器输出端是经过一个继电器控制,在充电器上电后,输出端没电压(继电器后端),继电器前端(就是整流管输出端)有电压,但电压在刚通电时不是升高到88V,而是在20V-40V-30V-40V-50V间不断跳动,1分多点时间后电压才正常。

      刚开始以为是上次换的整流管质量不行,拆下外壳又换了一个拆机管,但故障现象依旧。
      想着带一下负载试试看(已经拆了铝外壳,MOS管,整流桥,输出整流管都是装在外壳上),先接通充电器电源,接上50W串联共50欧的电阻负载在输出的正负极上没反应。那就想,再接到继电器前端,看是什么情况。接好万用表监测电压,接好电阻负载的一端在负极,另一端的夹子轻触整流输出端,第一下有反应,第二下事情就来了,只听彭彭两声,充电器输入保险烧了,再一查,插排也没电了,拆开检查保险也爆了,测量充电器的MOS、整流桥,已经全部短路,这下事情搞大了,哈哈!

      虽然管子已经坏了,但还得继续,某宝上继续买整流桥,MOS管上次已经买了两个就不用买了。

  到货后,装上整流桥和MOS管,保险丝先用一段细铜丝代,上次没想到串灯泡,这次小心了,拿出自制的多功能维修仪,插上充电器插头,灯泡闪一下就灭了,测量充电器输出端(继电器后端),已经有电压了,但发现电压不是马上升到88V,而是由4~50V慢慢上升,大约2分钟后,输出电压才升到88V,现在还没有装上外壳(保险丝没到),不敢带负载测试。

  充电器修到这里,由于不懂SFP3004的控制,不知道输出电压这样的是不是正常?在这里请教大家,先谢了!

      有什么想法欢迎讨论

       后面装好外壳后有问题再请教。

      充电器的资料这里先公开,原理图中的电容没有标数值的话就是贴片电容,条件有限没办法测试。

下面是画的原理图,可能有观察不到的地方,供参考。

充电器原理图(72V10A)低压侧-03.jpg

充电器原理图(72V10A)高压侧-03.jpg

也请版主有空指教一二,谢谢!

补充内容 (2024-3-13 11:45):
最后一图是NCP1397的典型应用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没带示波器回家,就没有测量各个关键点位的波形,周末带回家测一下波形再把情况发出来。

     ...

这是ER49/54的磁芯,比之前判断的ER40大了两号。

曾经用比ER49/54还小的磁芯,LLC拓扑做到400W左右的输出,能长时间稳定工作,磁芯温度125度以下。
ER49/54能不能干到800W,一大堆公式懒得算了,也许可以吧,没实际做过。
总之比最初的估计乐观很多,认为它能输出10A吧。
最简单的判断办法,修好后塞个测温头看看温度,只要别飙到一百三四十度以上,基本就能用的住。

网友A:
这个充电器电源部分用的是LLC拓扑,比那些用3842之类的反激拓扑要好不少,值得修修。

没用过NCP1397这个IC,按以前捣鼓LLC的经验,带载能力弱、打嗝保护啥的,先查查C13吧,或者干脆直接换新。高压、大电流,又是薄膜电容,这玩意用久了容量会下降。
电源电路Q4及周边那几个元器件也查查,尤其是EC4,使用日久容量下降的话,电源波纹大也容易引起莫名其妙的问题。这问题有时候仅用万用表测电压不管用,最好用示波器看看电源波纹大不大,或者干脆将电容换新。
1脚对地电容C5也干脆换新,这是缓启动电容。

其他的要仔细看看三个IC的资料......

关于测试,建议您用实际电池做负载。冷端有一堆检测充电状态的IC,这类型的电路直接用电阻或电子负载容易出乱七八糟的问题,影响判断。
看图片,这个磁芯搞不到840W这么大的功率,“84V10A”是否是“84V10AH”的误读?
如果是“84V10AH”,那是给10AH的电池组充电的充电器,按3-4C的话,充电电流也就3-4A。而且实际充电功率三百瓦左右的话,也比较符合图片上这个磁芯的能力。
以上判断要是对的话,建议您实在无奈用电阻或电子负载测试时,电流别超过4A。

网友:
砰砰两声巨响,听着就刺激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电路图画得漂亮。

网友:
手绘电路图,都不带用尺的,还画这么清晰整齐漂亮。可见楼主功底之深厚,佩服至极!

网友:
占位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测绘这个电路图可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大神 领教了  这个都能画出来  对你的佩服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楼主:
零零星星花了好几个晚上,大家不要光占位什么的,来点意见和思路,谢谢!

网友:
把后级的去掉芯片,照着典型应用电路图试一下

网友:
这个开关变压器的线很特别!不是漆包线!这种线好像比漆包线更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电源部分用的是LLC拓扑,比那些用3842之类的反激拓扑要好不少,值得修修。

没用过NCP1397 ...

      谢谢版主的回复!电解电容都没有拆下来测量过,只是用按薛老师设计的简易ESR表测过输入大电解和输出大电解,没发现明显问题,晚上回去把C13,EC4拆下来测试一下看看。C5是贴片电容,也不知道容量是多少?不过也可以拆下测测看容量是多少?

      关于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因为充电器外壳上的标识已经没有了,但朋友说用别人8A的充电器充电的话,充的时间比现在这个要更长,说明这个充电器应该是10A的。用电池做充电测试的话不方便,还是先查一遍元件,没大问题再给朋友自己去试试看。

    补充一下,昨天发帖时忘记输出电压值,大概写了个数,前面主贴说到的  “装上整流桥和MOS管后,输出电压升到88V”  ,昨天重新测了下输出电压,是升到79.5V,到不了88V。

    现在NCP1397的12脚电压测得是12.2V,低压部分HM3133的输出电压(B端)是11.2V,比第一测得的电压都要低一点,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IC1的第16脚,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5V。

    高压部分 和 低压部分在图纸上标示的电压值都是第一次测的值。

楼主:
    低压部分HM3133芯片的典型应用原理图

    充电器原理图(72V10A)低压DC-DC芯片-02.jpg

网友:
手绘这么复杂的电路图,厉害,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电解电容都没有拆下来测量过,只是用按薛老师设计的简易ESR表测过输入大电解 ...

与图片上管子对比,磁芯不会很大,粗略判断是ER35至ER40左右的磁芯。
这个大小的磁芯承载800W这么大功率的输出怕是够呛,所以才判断可能不是10A电流输出。
只是个人判断,不一定对。

第二次维修前的故障是输出电压在30-50V间波动,这应该是进入某种保护状态,打嗝了。
二次换件后,应该还是工作在某种保护状态,因为没带什么负载,三只333电阻功率比较小,多次打嗝输出的能量能把470uf上的电压充到88V,之后被环路反馈稳定在此值。二次检修时炸机问题,没仔细读1397的手册,暂时没摸不清除原因。

个人判断还是热端有故障,以前用的片子存在与1397的9脚功能类似的引脚,这个脚的作用是检测谐振电流,与OCP保护有关系,我估计其他某个引脚的外接电容也会关系到OCP之类的保护,具体咋回事您还需仔细读读芯片手册。
目前能想到的是替换C13,这个电容关系到谐振频率,容量偏差大了以后待载能力下降,容易进入保护状态。顺便查查C12、R4到9脚之间这一路的元器件,它们也关系到保护。
再就是前面提的,一切的前提是保证1397的良好供电,查其VCC引脚波纹。
电压反馈光耦是U1,您琢磨琢磨能不能用431在冷端搭个简易的控制环,将与电池充电控制有关的那一坨电路甩开,先检修热端电路。
进口串的灯泡也要去除,它影响母线电压,而母线电压状态又通过U2传递到冷端IC1处。从图上看IC1可是参与电压反馈控制的,这个灯泡的影响可不小,带着它容易误判。

网友:
84v10A充电器,维修难度有点高。先不要急着更换元件,可以拆下来怀疑元件进行测量。发现其与标称值一致,立即装回去。与标称值相差太多的元件,手上有同型号的,可以进行更换它。手上没有,网购或者实体店购买再弄它。无明显损坏痕迹的电路板,损坏的元器件一般不会很多,但是其隐蔽性很强,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冷静的头脑来分析、判断哟^_^

网友B:
该充电器典型故障现象:通电后,84v不能马上建立,要等一两分钟后才正常。分析:与电路中阻容元件有变值状态,或者是焊点有不易察觉的裂纹,需重点检查……

楼主:
    由于没带示波器回家,就没有测量各个关键点位的波形,周末带回家测一下波形再把情况发出来。

    不过昨天量了一下高频变压器的尺寸,在量尺寸时发现变压器上有写8410,其实前面的帖子中变压器有标识,只是一直没注意,这个8410应该就是指这个充电器的规格就是84V10A的。看下图:

顺便把高压部分的控制芯片规格书也发上来,规格书是英文的,也看不太懂,懂的朋友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图片上管子对比,磁芯不会很大,粗略判断是ER35至ER40左右的磁芯。
这个大小的磁芯承载800W这么大 ...

      感谢版主的支持和及时回复,后续有情况会继续发出来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充电器典型故障现象:通电后,84v不能马上建立,要等一两分钟后才正常。分析:与电路中阻容元件有变值状 ...

      感谢朋友建议和支持,没修过大功率的充电器,所以找不到问题所在,慢慢来,有广大万能坛友的支持,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电压不稳看一下D8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ER49/54的磁芯,比之前判断的ER40大了两号。

下图是某材质此型号磁芯的参数:

    晚上用示波器测了几个点的波形,NCP1397芯片供电端(即D1的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也不知道怎么看,但看第3图的线,按格数算纹波应该有0.4V,不知道算不算高。

01(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

01(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

    低压输出端的电压,在接通电源后电压达到60-70左右时,D1正极端的电压有点波动现象,看第2张图

02(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电压在62-72V左右时)

02(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电压在62-72V左右时)

03(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电压到最高稳定时)

03(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电压到最高稳定时)

04(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

04(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

05(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

05(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

06(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

06(D1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

    测量了C12与R4连接点的波形,见第7张图,

    测量了上管Q2的G极波形,见第8张图,

   还测量了下管Q1的G极波形,见第9张图,这个波形就有点不对,变形严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请帮忙分析分析,还有那些位置的波形要测量,还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
     刚对比了下最后两张图的波形,发现第8图的电压很高,第9张图的电压到是正常,又重新测了下,看下面两图

010(上管Q2的G极波形+电压)

010(上管Q2的G极波形+电压)

011(下管Q1的G极波形)

011(下管Q1的G极波形)

为什么上管Q2的G极电压会这么高?

用数字表测量两个管子G极的电压也差不多,只是都比示波器偏低点。

楼主:
    测试了下NCP1397芯片的第9脚波形,这个波形就有点奇怪了,频率也和C12端测得的频率不一样,第2张图是放大了的

012(NCP1397芯片第9脚波形)

012(NCP1397芯片第9脚波形)

013(NCP1397芯片第9脚波形)

013(NCP1397芯片第9脚波形)

再测了下NCP1397芯片第14脚波形及电压,见下图:

014(NCP1397芯片第14脚波形及电压)

014(NCP1397芯片第14脚波形及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用示波器测了几个点的波形,NCP1397芯片供电端(即D1的正极端)的电压及纹波,也不知道怎么 ...

粗略看了看您提供的数据手册。

VCC最小值9.5V。您实测12.3V,波纹0.4V也不大,VCC供电没问题。

C12处测出来的谐振波形也挺好,但频率较高,正常情况下说明此时处于空载(轻载)状态。
要说有什么异常,可理解为触发了某种保护机制,IC以提升振荡频率从而减小输出的方式提供保护。
没用过这个IC,按以往的经验218KHz的频率好像有点高了,不像是正常状态。只是大致判断,具体怎样还要细读手册。

上管的驱动波形测量方式有误。您直接以热地为参考,测出来的波形会叠加约1/2母线电压,所以高电平会高到一百多伏。
测量下管时是以热地为参考,上管则应该以14脚为参考。上管属于高端驱动,它的驱动电源是经D1、C7自举而来。下管关断后,C7上存在个大致与VCC相等的电压,这个电压加在16与14脚之间,并通过15脚输出,驱动上管Q2开通。
测量时示波器的接地夹应该接14脚,测量14脚与Q2栅极之间的波形。
注意,测量上管时您需将电源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或者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总之两者不能共用市电地线,会炸机的。
还有,接地夹的“长尾巴”会引入干扰,最好用接地弹簧。

下管驱动波形看上去有点问题,开通调的有点太慢了吧?
您看看11脚波形啥样,是不是利落的方波。如果是的话,查查R15是不是虚焊、变值了。
再拿上管正确测量的波形对比一下,两者应该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下NCP1397芯片的第9脚波形,这个波形就有点奇怪了,频率也和C12端测得的频率不一样,第2张图是 ...

14脚波形正确。
它本该就是下管开通时为0,下管关断时约为1/2母线电压。

9脚波形是用AC挡测的吧?
手册里摘录一些关于9脚的描述,您先仔细看看:

故障检测输入:当故障检测输入被激活时,外部定时器开始倒计时,并在其时间结束时关闭控制器。同时,软启动放电开关被激活,使转换器的工作频率上升,以保护应用电源级。此输入还具有第二个故障比较器,其阈值更高(通常为1.5V),具有以下功能:
A) 加速定时器电容器的充电电流8倍——适用于NCP1397A
B) 永久锁定集成电路——适用于NCP1397B

Vref(Fault)
故障比较器的参考电压
范围:0.99 V 至 1.09 V
解释:这是用于故障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值。当故障检测输入的电压超过或低于这个参考值时,故障比较器可能会触发,进而启动相应的保护机制。

Hyste(Fault)
故障比较器输入的迟滞
范围:-60 mV
解释:迟滞是为了防止比较器在参考电压附近频繁切换而设置的。当输入电压接近参考电压时,由于迟滞的存在,比较器不会立即改变其状态,从而提高了电路的稳定性。

Vref(OCP)
过流保护(OCP)比较器的参考电压
范围:1.47 V 至 1.63 V
解释:这是用于过流保护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值。当检测到的电流过大,导致相应的电压超过这个参考值时,过流保护比较器会触发,以保护电路不受损坏。

Hyste(OCP)
过流保护(OCP)比较器输入的迟滞
范围:-90 mV
解释:与故障比较器的迟滞类似,过流保护比较器的迟滞也是为了防止在参考电压附近发生不必要的切换,从而确保电路的稳定运行。

综上所述,这些参数是用于设置和保护电路的关键值,它们确保了电路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稳定运行,并在出现故障或过流情况时及时触发保护机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下NCP1397芯片的第9脚波形,这个波形就有点奇怪了,频率也和C12端测得的频率不一样,第2张图是 ...

9脚的外围电路是C13上引出的信号经C2、R3、R4限流,D6整流、C3滤波,在负载电阻R46上得到一个直流电压。
这个电压再送入9脚,以这直流电压值为判断条件,决定故障时进入那种保护状态。

上面贴的手册内容简单理解就是:
9脚电压高于某个阈值时激活保护机制,且保护机制分为“普通”和“严重”两种。
9脚电压达到阈值1时判为故障为“普通级”,启动一个定时器,在定时时间内进入软启动状态,降低输出保护元件。定时结束后转为正常工作频率,试试能不能正常工作,如果不行再进入软启动状态。循环起来,外在表现就是电源在打嗝,输出电压上下波动且达不到正常值。
9脚电压达到阈值2时判为故障为“严重级”,根据型号不同,或是极大、极快提高振荡频率快速降低输出,或是干脆锁定停震停止输出。外在表现是上电时启动一下, 然后就萎了。

浅色文字给出了具体阈值参考范围:
“普通级”0.99V至1.09V,允许有60mV“回差”。
“严重级”1.47V至1.63 V,允许有90mV“回差”。
简单理解就是9脚电压达到0.99 V至1.09 V时启动一级保护,电源打嗝。9脚电压达到1.47V至1.63 V时启动二级保护,电源停震或几乎没有输出。

按手册给出的解释,您应该先用万用表测量9脚直流电压,低于0.99V为正常。
再用示波器看看波动情况,如果直流电压正常但波纹高于60mV,也会启动保护。
测量波纹也有讲究,不能用接地夹,否则会引入乱七八糟的毛刺,会误判。接地夹要拿下来,用接地弹簧去测。

以上是根据您的测量加上粗略看手册的个人理解,不一定对,做个参考吧。
没用过这个IC,一切都是看着纸面瞎分析。正好本坛有朋友用类似的IC做电源,您跟他沟通沟通,应该有收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看了看您提供的数据手册。

VCC最小值9.5V。您实测12.3V,波纹0.4V也不大,VCC供电没问题。

    上管的驱动波形测量方式有误。您直接以热地为参考,测出来的波形会叠加约1/2母线电压,所以高电平会高到一百多伏。
测量下管时是以热地为参考,上管则应该以14脚为参考。上管属于高端驱动,它的驱动电源是经D1、C7自举而来。下管关断后,C7上存在个大致与VCC相等的电压,这个电压加在16与14脚之间,并通过15脚输出,驱动上管Q2开通。

    测量时示波器的接地夹应该接14脚,测量14脚与Q2栅极之间的波形。
注意,测量上管时您需将电源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或者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总之两者不能共用市电地线,会炸机的。
还有,接地夹的“长尾巴”会引入干扰,最好用接地弹簧。

下管驱动波形看上去有点问题,开通调的有点太慢了吧?
您看看11脚波形啥样,是不是利落的方波。如果是的话,查查R15是不是虚焊、变值了。
再拿上管正确测量的波形对比一下,两者应该差不多。

。。。。。。。。。。。。。。。。。。。。

首先感谢支持!

    你这样一说,上管的驱动波形测量方式确实有误,以前也没测过这种半桥的电源,不知道怎么测是正确的。
    这次测量时,确实都是以热地为参考点(就是在整流桥的负极端接一根短线,夹子夹上去的,整流桥负极在PCB的最左边,而芯片在中间偏右边)。

    这次测量前,想着充电器的电源接地是没有的,接地线就是一个焊点,插头也是两插,示波器和充电器就都没有做隔离,结果第一次刚接上夹子,直接跳总漏保,后面把示波器做了隔离才能测量。

    暂时没有接地弹簧,抽空做一个试试看能不能用。

   “下管驱动波形看上去有点问题,开通调的有点太慢了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明白,这个波形也是和上管一样,用示波器自动测量的方式。

    晚上回去再按您说的测量方式再测下上管G极的波形 和 11脚 的波形,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脚波形正确。
它本该就是下管开通时为0,下管关断时约为1/2母线电压。

    “9脚波形是用AC挡测的吧?”

    这次示波器测量用的是通道1,耦合方式是直流,自动测量方式。不知道说的是那个AC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9脚的外围电路是C13上引出的信号经C2、R3、R4限流,D6整流、C3滤波,在负载电阻R46上得到一个直流电压 ...

9脚的外围电路是C13上引出的信号经C12、R3、R4限流,D6整流、C3滤波,在负载电阻R46上得到一个直流电压。
这个电压再送入9脚,以这直流电压值为判断条件,决定故障时进入那种保护状态。

上面贴的手册内容简单理解就是:
9脚电压高于某个阈值时激活保护机制,且保护机制分为“普通”和“严重”两种。
9脚电压达到阈值1时判为故障为“普通级”,启动一个定时器,在定时时间内进入软启动状态,降低输出保护元件。定时结束后转为正常工作频率,试试能不能正常工作,如果不行再进入软启动状态。循环起来,外在表现就是电源在打嗝,输出电压上下波动且达不到正常值。
9脚电压达到阈值2时判为故障为“严重级”,根据型号不同,或是极大、极快提高振荡频率快速降低输出,或是干脆锁定停震停止输出。外在表现是上电时启动一下, 然后就萎了。

浅色文字给出了具体阈值参考范围:
“普通级”0.99V至1.09V,允许有60mV“回差”。
“严重级”1.47V至1.63 V,允许有90mV“回差”。
简单理解就是9脚电压达到0.99 V至1.09 V时启动一级保护,电源打嗝。9脚电压达到1.47V至1.63 V时启动二级保护,电源停震或几乎没有输出。

按手册给出的解释,您应该先用万用表测量9脚直流电压,低于0.99V为正常。
再用示波器看看波动情况,如果直流电压正常但波纹高于60mV,也会启动保护。
测量波纹也有讲究,不能用接地夹,否则会引入乱七八糟的毛刺,会误判。接地夹要拿下来,用接地弹簧去测。

以上是根据您的测量加上粗略看手册的个人理解,不一定对,做个参考吧。
没用过这个IC,一切都是看着纸面瞎分析。正好本坛有朋友用类似的IC做电源,您跟他沟通沟通,应该有收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

     通过您的解释,大概明白了,就是可能是9脚启动了保护,晚上回去再测测看看是什么情况。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另外你说的,本坛有朋友用类似的IC做电源,前两天好像看到,大概瞄了下,因为还是刚开始做,就没问,回头再问问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管的驱动波形测量方式有误。您直接以热地为参考,测出来的波形会叠加约1/2母线电压,所以高电平 ...

电流路径:市电--电源热地--示波器接地夹--示波器地线--市电保护地。
上电后漏保检测到进出电流不一致,跳闸。

MOS如果开通的太快会出现米勒平台引起米勒震荡,这会增加开通损耗,MOS管发热、电源效率降低。
所以调试时会故意让MOS的开通速度慢一些,避免出现米勒震荡,R14、R15作用就是这个。

MOS是往慢开、快关方向调的,慢开避免米勒震荡减小开通损耗、快关减小关断损耗。
反映在栅极波形上就是方波的上升沿稍缓一些,下降沿相对干净利索。
个人认为您测出的下管波形上升沿缓的有点多,上升沿几乎占了整个开通周期的1/2,这会增大开通损耗。

上管波形看着干净利索是因为您用了自动量程,上升沿缓坡在波形上端且幅值只有10V左右(正常值)这一段,相对整个波形峰值的一百多伏来说顶端“斜率”很小的10V段几乎看不出来。

说到这再啰嗦一句,驱动波形高电平应该在10V以上才合适,毕竟功率MOS推荐的Vth都在10-15V左右,您测出来的只有4.2V,偏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9脚波形是用AC挡测的吧?”

    这次示波器测量用的是通道1,耦合方式是 ...

交流耦合,习惯了,说成AC挡。

直流耦合,看“基线”能大概读出DC电压值,图片上看着像是和横轴重合了,读不出直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耦合,习惯了,说成AC挡。

直流耦合,看“基线”能大概读出DC电压值,图片上看着像是和横轴重合 ...

     看这个图,9脚波形电压:

     如果按A所示的值来算的话,应该快接近 1V 了(按每大格500mV)

     如果按B所示的值来算的话,应该快接近 1.8V 了,

     如果按C所示的值来算的话,应该有0.3V左右,但这里谐振厉害,不确定是哪个电压值合适。

     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也不知道是要按A、B、C 哪种算电压才正确?

     请指教,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路径:市电--电源热地--示波器接地夹--示波器地线--市电保护地。
上电后漏保检测到进出电流不一 ...

    驱动波形高电平应该在10V以上才合适,毕竟功率MOS推荐的Vth都在10-15V左右,您测出来的只有4.2V,偏低了。

    那这个偏低了, 是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再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或者等晚上测了前面说的其它点位的波形再来分析也行。

网友C:
是不是5脚BO电压不稳或低引起的,检查一下zd1,zd2,zd3和相关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5脚BO电压不稳或低引起的,检查一下zd1,zd2,zd3和相关电阻

   好的,晚上检查一下看看电压和元件是什么情况?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图,9脚波形电压:

这个信号要输入到IC内部的故障比较器,而比较器参考电压典型值是1.04V,在此基础上为了避免频繁动作,允许短时上浮60mV。
所以应该看波形的最大值是不是超了,如果最大值超过1.04V+0.06V,则启动保护。

但您测出的波形里的尖尖,怀疑是接地夹引入的干扰,换接地弹簧再测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波形高电平应该在10V以上才合适,毕竟功率MOS推荐的Vth都在10-15V左右,您测出来的只有4.2V ...

先测测11脚波形的最大值是不是在VCC附近。
如果是,只能怀疑R15、R16了,这个通道上只有R15、R16这俩电阻能影响驱动。亦或是Q1性能不良,感觉可能性不大。

您之前维修时炸过机,要是11脚输出都到不了VCC附近,IC本身也许之前就“受伤”了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测11脚波形的最大值是不是在VCC附近。
如果是,只能怀疑R15、R16了,这个通道上只有R15、R16这俩 ...

    先测测11脚波形的最大值是不是在VCC附近。
    如果是,只能怀疑R15、R16了,这个通道上只有R15、R16这俩电阻能影响驱动。亦或是Q1性能不良,感觉可能性不大。

    您之前维修时炸过机,要是11脚输出都到不了VCC附近,IC本身也许之前就“受伤”了也说不定。

.....................................................................................................................

     版主,您好!晚上做了些测试,包括数字万用表测量NCP1397的各脚电压值 ,和 示波器测量 NCP1397部分脚的波形,帮忙看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NCP1397的各脚电压值(数字万用表型号:VC890D)
1脚:2.31V,
2脚:1.82V,
3脚:0V,
4脚:2.31V,
5脚:2.34V,
6脚:从通电开始的约8.2V,一直往下降,降到3.65V左右差不多稳定了,也就是充电器的输出端达到了79V左右就基本稳定。
7脚:1.29V,
8脚:0.84V,

9脚:0V,
10脚:地,
11脚:4.35V,
12脚:12.24V,示波器测得的是12.4V。
14脚:听说这个中点电压不能用万用表测,会炸管就没测量。
15脚:166.8V,
16脚:174.3V,

  上述各脚电压除说明外,数据都比较稳定,表笔负极接在整流桥的负极。

下面是测得的波形:

21-01(9脚波形,9脚——地)

21-02(11脚波形,11脚——地,4.6V和4.4V)

21-02(11脚波形11-地,4.6V).jpg

21-02a(11脚波形11-地,4.4V).jpg

21-03(Q2栅极波形,G极——S极,3.4V)

21-03(Q2栅极波形G-S,3.4V).jpg

21-04(Q1栅极波形,G极——S极,3.6V)

21-04(Q1栅极波形G-S,3.6V).jpg

21-05(15脚波形,15脚——热地,168V)

21-05(15脚波形15-热地,168V).jpg

21-05a(15脚波形,15脚——14脚,3.8V)

21-05a(15脚波形15-热地,3.8V).jpg

21-06(16脚波形16-14,直线11.8V)

21-06(16脚波形16-14,直线11.8V).jpg

以上波形测量都是用接地弹簧测得的,应该消除了前面说的干扰情况。

好象11脚的电压达不到您所说的VCC附近

帮忙看看还存在哪些问题,十分感谢!

另外一位坛友说的5脚电压,测得是2.34V,不知道正不正常?

因为这个PCB是涂了三防漆的,所以测起来麻烦,测了好久。

楼主:
昨天太晚,早上重看昨晚测试的波形,9脚的电压大概不超过100mV。

11脚的波形不是正常的方波,电压按内置电压表测得的值是4.4V或4.6V,但按波形幅值目测,大概有12V多,可能是内置电压表的测量方式设置不对。

因为为测量方便,拆了铝合金外壳,在测量时,两个MOS管都有发热手摸有点烫但还能耐受。

两个MOS管的G极对S极测出来的波形都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5脚BO电压不稳或低引起的,检查一下zd1,zd2,zd3和相关电阻

请教一下,这个NCP1397的5脚BO电压一般是多少合适?昨晚上测了下这个5脚的电压,有2.34V且稳定,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NCP1397的5脚BO电压一般是多少合适?昨晚上测了下这个5脚的电压,有2.34V且稳定,不知道 ...

1397真没用过,1395的BO电压是1.2v-4.2v都能正常工作到5伏就锁输出了,1397就不知道了看内部图延时20ms,2.34伏应该在正常范围内加负载看有波动没,正常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NCP1397的5脚BO电压一般是多少合适?昨晚上测了下这个5脚的电压,有2.34V且稳定,不知道 ...

手册里有BO引脚的参考值。

项目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VBO      0.99      1.04       1.09        V
Vlatch   3.7        4           4.3          V

简单理解,VBO是欠压检测,低于1.09V时欠压保护。Vlatch是过压锁定,高于4V时锁定输出,且需要手工复位。

2.34V处于1.04至4V之间,属于正常,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太晚,早上重看昨晚测试的波形,9脚的电压大概不超过100mV。

11脚的波形不是正常的方波,电压按内置 ...

看的是幅值,方波的波顶才是驱动MOS开启的电压值。
您的示波器显示的电压估计设为均方根值了,改为幅值方便些。

道个歉,前面没注意示波器档位,直接将显示值当幅值了,抱歉。

方波高电平能到11V左右,可以驱动MOS完全开通,幅值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测测11脚波形的最大值是不是在VCC附近。
    如果是,只能怀疑R15、R16了,这个通道上只有R15 ...

数据手册里有各脚的电压值,您拿手册自己对一下,看看有没有异常。

21-02
5V挡,波形高2.4个格子,幅值12V,驱动方波的幅值没问题。

波形的意义,下面对照图慢慢说。

11脚对地波形:
1、上升沿O-A段。此段驱动脉冲只给Cgs充电,因为Cgs很小,所以此段斜率很高,几乎是垂直的。
2、上升沿A-B段。Vgs上升到8V(A点)左右后,MOS开通,D极电位下降,Cds开始放电并被Vg反向充电。因此A点后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驱动负载重,电压上升速率下降。反映在波形上就是此段斜率变小,就如图片显示的那样。

Q1的Vgs波形:
1、O-A段,对应上图的O-A段,此段只是Cgs在充电,Vgs快速上升。
2、A-B段,Vgs上升到7-8V后MOS导通,D极电位下降造成Cds放电并反向充电,较大的充电电流将Vgs快速拉低到2V左右。
3、B-C段,随着充电的持续,Vgs持续升高,直到上升至VCC附近为止。
正常情况下,下图的A-B段应该呈现出大致的平台状(米勒平台),而不是呈现像图中这样的快速下降态势。

波形呈现现在这状态,个人判断是驱动不足,反正要我做的话这样的波形是不满意的。
还是那句话,没有1397的实际使用经验,不知道它的驱动特性,只是依照波形从原理上给您说说大致状态,不一定对,做个参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测测11脚波形的最大值是不是在VCC附近。
    如果是,只能怀疑R15、R16了,这个通道上只有R15 ...

Q2的各个波形与Q1差不多,参照上面的解释吧。

21-05
15脚对地波形没啥参考价值,15--14脚波形才是驱动波形。

21-06
高端驱动电源波形,良好。

网友B:
15、16脚电压那么高,眼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16脚电压那么高,眼花了吧

   你没仔细看贴吧,看看示波器测的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的各个波形与Q1差不多,参照上面的解释吧。

    谢谢版主的分析,看这个样子,极有可能是芯片有问题了。准备有空买个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B:
数据可疑,那么高电压,芯片承受得住吗?^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据可疑,那么高电压,芯片承受得住吗?^_^

跟反激不一样,LLC的后级是半桥结构。
16脚是半桥上管的高端驱动电源引脚,相对于半桥中点大概有十几伏,这个值足够确保上管完全开通。相对于热地就高到一百多伏了,是被变压器初级绕组等元件的压降垫高的。

这几个脚的耐压没问题,设计就是在这个电压下工作的。17楼有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闲得没事时可以看看。

网友:
不要瞎怀疑芯片问题。当然瞎鼓捣有可能会损坏芯片,毕竟鼓捣它时,炸过管子……^_^
不熟悉它之前,切忌盲目动手进行拆修。试着用电烙铁补焊一下相关焊点,也许事半功倍。最起码不会炸管,扩大故障范围。
该芯片,几年前才应用,做成产品时有缺陷。
搜索到它的相关信息,供遇到它的爱好者分析、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分析,看这个样子,极有可能是芯片有问题了。准备有空买个芯片换掉试试。

因为还牵扯到冷端反馈,热端并不是个独立电源,干扰因素没考虑进去,仅作参考吧,祝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反激不一样,LLC的后级是半桥结构。
16脚是半桥上管的高端驱动电源引脚,相对于半桥中点大概有十 ...

这个电路存在两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存在两个地

     有空你帮我研究一下规格书,看还什么可能的地方会出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空你帮我研究一下规格书,看还什么可能的地方会出问题?谢谢!

看了,里面没看到它的典型应用电压值,不好判断它。
本着先易后难的检修原则,如果它现在还能工作,不炸管。先检查1脚那个贴片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里面没看到它的典型应用电压值,不好判断它。
本着先易后难的检修原则,如果它现在还能工作,不炸 ...

    1脚那个贴片电容就是C5 ,但是没有可参考的值,就算拆下来测了容量,但也不知道正常的电容量是多少?

     下面图中红色标记的就是C5,看封装,应该是0805封装,可能达不到你上面原理图中所示的10uF?

     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看截图图片,6.3v10uf的

网友:
这里有它各脚中文定义,自己看一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