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4电阻档调零问题

楼主(2024-03-12):
我的一个MF14,X1档调0没有问题但是经X10各X100档,总是不能调零,按说电池电量不足应该是,X1档无法调0才对,难道这两档有损坏吗?

网友A:
其余挡都准吗?一般就是机械问题。看看游丝和轴承。。。

网友B:
RX1K有问题吗?还有1mA档准不?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就检查下各个开关,尤其是板子下面的凸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1K有问题吗?还有1mA档准不?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就检查下各个开关,尤其是板子下面的凸轮开关。

其它各档准确,拆下板子,把下面的凸轮开关触点有细沙条打磨了一下,安装 时不小心,没有复位凸轮开关,其抬高了一点,与板子上的螺丝形成短路,电阻档出现打表针现象,重新拆下,把凸轮开关向下压平,转动档位开关,使凸轮开关准确开合,再复位安装 板子,之后测试正常,只是我使用的2号电池是充电的,标称是1.25V总感觉电量不足,勉强能调零,买个新的1.5V的2号电池回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只是安装过程,板子与档位开关的同心问题要仔细调整才行,这也是制造时可能没有想到后期维修复原的不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余挡都准吗?一般就是机械问题。看看游丝和轴承。。。

其余各档准确,应该不是表头的问题,现在老目昏花的,轻易不动表头为好

网友:
镍氢电池?
1.25V太低了,低于设计的下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