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可能是重复的问题。不知道哟毵方法解决。

楼主(2024-03-12):
有一个U101的表。在电压档210V--230V大约位置有卡顿。测量电池、电阻时候敲击玻璃指针会右偏差不多一格位置,其余刻度部分敲击与不敲击都基本在原位置,就算右偏也最多是半支指针的位置。

这个问题可能以前有坛友提过,但是不记得怎样解决。

网友A:
表头里边吸进铁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里边吸进铁屑了。

如果轴心变形会不会有这样情况出现?

网友:
把后端的螺丝调松一点看看,每次松1/8圈,这是最简单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轴心变形会不会有这样情况出现?

如果表经常摔很有可能。

网友B:
多半还是轴承磨损、轴尖儿磨损,这种问题把轴承调松些会有改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我有块U101就是这毛病,还很严重,调轴承基本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还是轴承磨损、轴尖儿磨损,这种问题把轴承调松些会有改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我有块U101就是这毛 ...

我用x100挡血量1K电阻,然后不断旋调零电位器,让指针在电压刻度的200-250之间运动,这样搞了10多分钟,以上问题有所改善,原来轻敲会右偏电压刻度1格,现在轻敲右偏2/3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x100挡血量1K电阻,然后不断旋调零电位器,让指针在电压刻度的200-250之间运动,这样搞了10多分钟, ...

这回差不小啊,调松轴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回差不小啊,调松轴承试试。

只有2/3格了,就是这一个位置有,其余位置没有

楼主:
现在卡顿问题解决了,
出现一个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接上电阻板,我习惯用x100挡,跳线在2.1K的位置(此时万用表指向2.2K),然后将表笔短接(电阻板不拿开)---放手,指针目测指向大约2.15K(因为有误差),这是轻敲玻璃面,表针左偏大约1/4格,再敲又复位,最后指在2.2K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还是轴承磨损、轴尖儿磨损,这种问题把轴承调松些会有改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我有块U101就是这毛 ...

你有没有继续调整,可能是轴心有弯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继续调整,可能是轴心有弯曲了,

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