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103的SSB解调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24-03-12):
de1103的SSB解调原理是怎样的?
电路图中IC7是什么型号?
Q17和Q19分别起什么作用?

网友(2024-04-12):
都是吹出来的,不如1104平易近人。现在都改成DSP版的了,不值一玩,苕贵。

网友(2024-12-25):
Q17是给单边带解调芯片供电的电子开关。Q19是BFO振荡器的振荡管。解调原理就是拿混频器和BFO混频出音频信号。这种效果没有二极管环混的效果好,但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