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耳小偷的波形

楼主(2024-03-13):
闲来无聊,做了一个焦耳小偷电路。

这是实物。2cm磁环,1.5的漆包线绕了40圈,正中间抽了一头出来当互感线圈。三极管是一个旧鼠标上拆下来的。基极电阻1K,二极管导通电压1.8v。

输入电压1.25V,降压模块最低就这么多了。

这是二极管两端的波形

二极管两端加了一个22uf的电容

问题1:输出峰值只有2.5V,怎么干到9V给万用表用呢?
问题2:滤波后这个样子不行啊,加大电容就不起振了,有什么解?

网友A:
二极管接到集电极,然后加上电容,不加led,电压就起来了。

网友:
2.5V  是电路能输出最大电流下,LED的压降. 相当于一个稳压二极管(LED压降比普通二极管,不同颜色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接到集电极,然后加上电容,不加led,电压就起来了。

CE之间串二极管+电容嘛,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CE之间串二极管+电容嘛,试试看

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集电极加一个二极管,用快恢复的压差小些,LED换成电容看看能充到几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加一个二极管,用快恢复的压差小些,LED换成电容看看能充到几V电压

昨晚试了一下,二极管+330P的电容串接在CE上面,干到24V了,太高了。改变两个线圈匝数比是不是可以可以调节电压,另外,带上负载会下降多少?打算给9V万用表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试了一下,二极管+330P的电容串接在CE上面,干到24V了,太高了。改变两个线圈匝数比是不是可以可以调 ...

简单点儿就弄个9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儿就弄个9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

改变思路,好

网友C:
这电路,为什么起个这样的名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为什么起个这样的名字呢?

二十多年前,一个叫 Clive Mitchell 的 Scotsman 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大意是它可以从“用完电”的干电池里“盗窃”电能

Clive Mitchell 的个人网站介绍了这个历史:
https://bigclive.com/joule.htm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晚试了一下,二极管+330P的电容串接在CE上面,干到24V了,太高了。改变两个线圈匝数比是不是可以可以调节电压,另外,带上负载会下降多少?打算给9V万用表用 ...

这是一个 Boost 电路,靠的是自感电动势而非互感电动势。你可以试着减小鸡鸡电阻,电压还能更高

MS 仿真的这个电路,带 5mA 负载都还有 50V

如果用于 9V 万用表可参考该电路,可稳压和自动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 Boost 电路,靠的是自感电动势而非互感电动势。你可以试着减小鸡鸡电阻,电压还能更高

...

讲一下这个图优化在哪里呢

网友:
以前玩这个烧了好几个白光L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试了一下,二极管+330P的电容串接在CE上面,干到24V了,太高了。改变两个线圈匝数比是不是可以可以调 ...

330P太小,用电解,尖峰会被拉下来,用几百uF削峰填谷才实用,后面加一个9V稳压管带上负载,再结合调整匝数来兼顾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P太小,用电解,尖峰会被拉下来,用几百uF削峰填谷才实用,后面加一个9V稳压管带上负载,再结合调整匝 ...

470uf就不起振了

网友:
电容接在哪里?好像不会影响到三极管起振。下图这样应该可以把电解充到很高电压。

网友:
    哈哈哈哈 这个电路我近期没少玩。。。是个很简单很粗暴的电路 我最大实验到 近4瓦功率 如果是小电流用 你这个磁环太大太浪费了 还有这个电路千万不能空载 不然脉冲电压特别高 能达到几十伏上百伏的脉冲波。。。这个电路类似衡流电路 同样的元器件 负载电流越小输出电压越高
    同样的电感 基级电阻越小 频率越高 带载能力越强 但太小会不起振 甚至烧管子 不过三极管我到是没烧过 然后就是万万不能空载 我用二级管整流后加了4700uF电解电容 如果不加负载 10秒左右 从3V把电解充到好几十伏
    我试过好多管 印象最深的 13003 基级电阻50欧 电感线很粗 能达到2瓦多 空载能把电解充到40到50伏还在涨 就关闭电源拿电阻给电容放电了

    如果给万用表用 电流不大 很容易办到 但考虑到实用性 后面就得加一系列稳压电路和待机电路 待机电路还要考虑灵敏度 负载多少阻抗电路会起振 还得考虑兼容一些关机后有待机电流的表 也挺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