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前级第三款】6C1J胆前级

楼主(2024-03-13):
【大象前级第三款】6C1J胆前级
很久以前买过一些使用6C1J橡实管,外观小巧可爱,价格便宜,国货永远是性价比最高的:

楼主:
看看参数也不错,适合用来做前级:

楼主:
问题是一直买不到管座,最后找到一种鸭嘴针:

楼主:
那就来做一板单管前级吧:

楼主:
通电开声,好声免调试:

网友:
这个管座的思路很不错,很好奇先前这种管子用的什么管座?是不是类似于挂口灯泡那样的L型座子。

网友A:
管座原来就是这样卡入式的吧,除了小有啥特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座原来就是这样卡入式的吧,除了小有啥特色吗

看看图一就清楚明白有什么特色了

网友B:
节省了常规管座占用的总高度,整机可以扁平状。其它好处?,,,,,

网友:
6C1J及管座

楼主:
非常感谢提供的照片 ,一直没有找到橡实管原配的管座,目前用鸭嘴针用着倒是可以,安装焊接的时候不太好搞。

网友C:
这个怎么样?买了俩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提供的照片 ,一直没有找到橡实管原配的管座,目前用鸭嘴针用着倒是可以,安装焊接的 ...

对,这种管就是 管座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样?买了俩玩玩

这个我没买过,不过既然也是用的鸭嘴针脚,那么用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用的感觉是针脚焊上去的时候要定位立直有点麻烦,焊好后插拔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省了常规管座占用的总高度,整机可以扁平状。其它好处?,,,,,

技术上的好处要问当年发明橡实管的科学家们……
对我来说,新鲜好玩就是最大的好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买过,不过既然也是用的鸭嘴针脚,那么用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用的感觉是针脚焊上去的时候要定 ...

据说是汽车什么插头里面拆下来的,你想做可以找找。我看他这个做的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节省了常规管座占用的总高度,整机可以扁平状。其它好处?,,,,,

这种管子是为了提高高频新能的,内部电极小,而且引脚端,分布参数低

补充内容 (2024-3-14 11:23):
高频性能、引脚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管子是为了提高高频新能的,内部电极小,而且引脚端,分布参数低

嗯,这个解释是很合理的。

网友E:
国产6c1还有一款标准小7脚,参数基本一样,使用起来比较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6c1还有一款标准小7脚,参数基本一样,使用起来比较友好

楼主要玩的就是这个造型 看起来小巧玲珑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电开声,好声免调试:

请问一下,后级那两个公用管座的微型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后级那两个公用管座的微型管是什么型号的?

你好,那是天梭5744,放大系数70的微型单三极管,两个焊在转换板上代12AX7,现在高u放大管贵,只好找各种冷门管代。
如果要便宜的话可用6N17b,微型双三极管,做个转换座就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那是天梭5744,放大系数70的微型单三极管,两个焊在转换板上代12AX7,现在高u放大管贵,只好找各种 ...

要是用转换板,那国产的单三极管6C7B也应该可以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用转换板,那国产的单三极管6C7B也应该可以直代。

谢谢大佬指点 ,可用的管子又多一种。

网友:
      多谢老师们的指导,这么说可以把两只6C7B或者6C6B焊到同一个小九脚增高座上(灯丝并联),代替一只6N17B或者6N16B。
      又多了一种新颖别致的台面布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