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易做的中、短波天线方案

楼主(2024-03-13):
简单易施工,效果不太差就行,短波能多收点台。X鱼X宝上某些天线效果差价格贵,求坛友介绍一个实用的。多谢了。

网友A:
最好用室外天线,本坛“求知无足”的电缆线做的就不错。500mm改为1000mm就可以到短波段

网友:
等看哪位大佬有高招。

网友:
理想的中波短波天线应该是有源的。车载调频天线带放大器,可这个放大器只对调频波段起放大作用。

网友:
电磁环境好才是关键,我买的有源天线早就压储藏室了
昨晚用7601听短波时无意间碰掉了一直插在床头插座的手机充电器,噪音立刻小了很多。

网友B:
有源环,是我们不方便高处架天线最好的选择,能兼顾中短波,甚至调频。lz1之类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环,是我们不方便高处架天线最好的选择,能兼顾中短波,甚至调频。lz1之类的都可以。

有方案吗?

网友C:
参考这本书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fromuid=594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这本书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7357&fromuid=59464
(出处: 矿 ...

早下了,书中的难说哪种效果好,征询有经验的坛友意见。

网友D:
想知道你用的是?便携式收音机还是车载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你用的是?便携式收音机还是车载收音机?

SONY ST-JX220S 四波段收音头

网友:
它的中短波接收采用的是一个天线端口。也就只能采用同轴电缆室外天线引入

网友E:
天线这玩意看起来简单,其实里面的学问蛮大的。

网友:
试试这个中波天线的制作。。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1)天线木构架板材切割完成准备拼接.jpg
2)对接完成及角度矫正.jpg
7)十字结构稳固条、搁架支撑滑槽完成.jpg
9)背面看前面板和下面固定板.jpg
12)可变电容安装固定完成.jpg
17)AM调幅波段天线和中波收音机.jpg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线这玩意看起来简单,其实里面的学问蛮大的。

小时候无意中把矿石机天线搭在路边一辆卡车上,声音顿时大好多,当时也不知道原因,后来才知道卡车轮胎是绝缘的,金属车身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天线

楼主:
城市中中、短波收音是个大问题,现在台少、干扰大,很头痛,期望有个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城市中中、短波收音是个大问题,现在台少、干扰大,很头痛,期望有个好的解决方法。

现在城里干扰没办法吧,有很多是专门设置的干扰源,防止收听不该听的内容

楼主:
继续求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室外天线,本坛“求知无足”的电缆线做的就不错。500mm改为1000mm就可以到短波段

这个可以试试,谢了!~

楼主(2024-09-20):
在X宝上买了5m紫铜管,终于把莫比乌斯环天线做好了,直径1m大环用于中短波,直径0.5m小环用于收调频,大环巴伦变压器变比为1:1,小环变比为4: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X宝上买了5m紫铜管,终于把莫比乌斯环天线做好了,直径1m大环用于中短波,直径0.5m小环用于收调频,大环巴伦 ...

请问中短波接收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中短波接收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行,灵敏度一般,但信噪比比拉杆天线之类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还行,灵敏度一般,但信噪比比拉杆天线之类要高。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效果还行,灵敏度一般,但信噪比比拉杆天线之类要高。

是不是增益不高呀?环形调谐调谐的增益挺好,就是需要二次跟随调谐,而且初次寻找信号时无法借用天线的增益,只能先找到弱信号,再用调谐调谐增加信号强度,不调谐的倒是全波段全时增益,只是增益不强(听说的,目前自己还没有做过不调谐的天线环)。请问,你做的环是两侧500mm的还是尾图里面绕了多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增益不高呀?环形调谐调谐的增益挺好,就是需要二次跟随调谐,而且初次寻找信号时无法借用天线的增 ...

没搞调谐,觉得没必要,是按直径0.5m,1m做的。不是二边0.5m,里面绕线加起来有4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X宝上买了5m紫铜管,终于把莫比乌斯环天线做好了,直径1m大环用于中短波,直径0.5m小环用于收调频,大环巴伦 ...

有德生那种中波天线好吗?

网友:
用莫比乌斯环吧,无源天线,放在室外效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