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n2一灯中波机电路图,6n1或者6n11也可以

楼主(2024-03-13):
最好直接推舌簧喇叭。带短波就更好了,打算自己做着玩

网友:
6N1可以输出约0.5W的功率,而6N2的工作电流很小,不能做输出放大。

网友:
随手画了一个, 用磁性天线的, 热底板虽然有一定危险性, 但只需要220v变6.3v灯丝变压器即可
现在由于开关电源广泛使用, 市电中短波机效果一般都很差

网友:
把整流管换成晶体二极管就是单灯机。

网友:
提供一份资料吧

网友A:
这个我多年前做过。

楼主:
n2有好几个,n1只有一个烧黑了的,也不指望她有多响亮,就是玩

网友:
楼主说带舌簧喇叭就行,那么以上提到的任何一个管子都能提供0.1瓦的功率,8吋舌簧喇叭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多年前做过。

这个电路很好,可以用6N15。比较便宜。

网友:
又一得意之作…6S6单灯来复式收音机试制成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fromuid=21751

网友:
下载了电路 ,可以制作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