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c谐振电源0-1000V0-2A可调电源筹划中

楼主(2024-03-13):
好久没来论坛了,继续折腾折腾
今年计划做几台可调电源,准备先做全桥2000瓦的
后续还要做两台半桥1000瓦的
工期很长有时间就做点
主谐振芯片用ncp1395
控制运放用tl084
频率120khz-700khz
电压0-1000可调电流0-2A
主电路二次两串和并联切换,这样切换不知行不行
驱动
测试

低频120khz
高频600-700khz
布局大致这样120*70*250
谐振电感
谐振和主变都用pq5050
运放控制部分

网友:
高手,这是个高手

网友:
0-1000V范围很大,提前预祝。

网友A:
   朋友,您好!看到你在做这个电源,用的主谐振芯片用ncp1395,我有一个出问题的84V10A的三元锂充电器,用的主谐振芯片是ncp1397AC,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维修有难度,有空能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吗?到下面这个帖子里去看看,先谢谢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希望能提供些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您好!看到你在做这个电源,用的主谐振芯片用ncp1395,我有一个出问题的84V10A的三元锂充电器, ...

ncp1395和1397完全是两种芯片完全不一样的

楼主:
后盖和面板做完了,电压粗调和微调,电流和功率调节,转换开关是个难题
输出电容用4个220uf串联有点大,空间也不够,用150uf还是100uf有大神给算算呗
面板
转换开关不好安装哦
电压表和电流表通电还是挺好看的

网友:
这么宏大的工程,用洞洞板来做?^_^

楼主:
面板做完了大致校对一下
主电路焊完了
通电试了试调试要花些时间了

楼主:
做个可变负载不知道那个线路好些都在网上找的,一样做一个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电流表
功率达到预计效果了

楼主(2024-05-27):
终于装壳了,壳还是小了长时间工作肯定不行,电压环和电流环做太快就震荡,只能做慢些负载断开电压有些小跳
正面
后面

网友B:
2000W 基本没看到散热, 厉害呀.

2000W, 容易做成4V 500A吗, 不怕短路,做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W 基本没看到散热, 厉害呀.

2000W, 容易做成4V 500A吗, 不怕短路,做点焊机.

机壳散热挺不了多久的大机壳大风扇才可以,500A的电流没做过整流是个难题

楼主:
加载试验,相同电流下400瓦和2000瓦谐振电感发热量都差不多,这小风扇最多能坚持半小时,
下一步计划做半桥输出电压还没定学做PCB打板

网友C:
输出纹波怎么样,看起来挺不错的,有没有完整的原理图和制作方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纹波怎么样,看起来挺不错的,有没有完整的原理图和制作方法哦

哎!别提纹波测纹波报废一台示波器,电压太高不敢测了,没有专业设备,自己用可以了,图纸基本框架在一楼
正在学PCB打板

网友(2024-06-30):
厉害,2a我都不需要,1安就够了

楼主(2024-09-01):
0-2000v0.6a的也整出来了
2000-0.6a/1000v1.2a可以转换
布局
现在的布局
驱动板贴带更新
2000v火花
一个小时没问题👌

楼主(2024-10-31):
第三台,半桥500瓦左右,电流20A电压40V可调电源,同步整流目前测试中,电流型同步整流
ir1168电压同步整流驱动太窄损耗太大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