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有经验的大师帮助看一下画的这个充消磁器线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4-03-13):
很长时间想做一个给万用表磁钢充磁的充磁器,因手头有一个5A整流桥、截面20*40,高50的U形铁芯1个,直径1.0mm铜芯漆包线150m和一个7809的三端稳压,于是画了这个充消磁电路图,请各位大师看下能否实现为经典万用表表头磁钢充消磁功能,可能哪里有考虑不够周全的方面请斧正,参考后修正线路图,便于后期顺利制做少走弯路!!

网友A:
无需大电流整流桥,充电限流可以用0.47μF的阻容电路充电,IN4007二极管整流,这样充电是恒流,没有冲击,电流也小,充电时间稍长一点,方便控制电容两端电压,也就是方便控制充磁功率,消磁我都是用小电压反向充磁就可以消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大电流整流桥,充电限流可以用0.47μF的阻容电路充电,IN4007二极管整流,这样充电是恒流,没有冲击, ...

sjtx1971大师的建议采用阻容恒流充电方案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当初采用整流桥充电方案,是因为手头有1个整流桥,便于大元件螺钉固定安装!充电电流的大小取决于串联限流电阻(灯光电阻)的大小和被充电电容器的性能。
sjtx1971大师的反向消磁方案同样做一备选方案,这样电路更加简单实用最终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制造成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sjtx1971大师的建议采用阻容恒流充电方案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当初采用整流桥充电方案,是因为手头有1个整 ...

sjtx1971大师的建议采用阻容恒流充电方案理解:虽然能达到了限流的,但整流后直流电压会比有所降低,与高电压下提高储能电容电量的目标可能有较大偏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sjtx1971大师的建议采用阻容恒流充电方案理解:虽然能达到了限流的,但整流后直流电压会比有所降低,与 ...

在有储能电容、空载的情况下,整流方式只影响给电容充电的速度,与电容两端的最高电压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有储能电容、空载的情况下,整流方式只影响给电容充电的速度,与电容两端的最高电压无关。

电容器的电容量可以通过电容公式来计算,即:C=Q/U,其中,C表示电容量,Q表示电容器存储的电荷数量,U表示加在电容器的两端电压。根据电容公式,当电容量定值条件下,适度提升电容器两端电压,存储的电量会正相关增大,这是为什么一些电容充电储能电源方案,采用升压器提升电容两端的电压来提升储能电量的原因。因充电前端不论接入电容或电阻,由于电阻、容抗的载入,后级整流后输出电压会有所降低,220V全波整流会低于计算值310V。如何避免开机浪涌电流,又能保证后级整流后加载到储能电容的电压是线路优化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器的电容量可以通过电容公式来计算,即:C=Q/U,其中,C表示电容量,Q表示电容器存储的电荷数量,U表 ...

没这么复杂
电容器“充满”后电流趋于零,限流元件的压降是极小的,除非电容器严重漏电。
你既然关心浪涌,就更没必要用桥式了(电流太大),单管半波整流一样可以达到310V,而且更好控制。

也不用想这么多
我一般用交流调压器:充电前先拧到一半的位置,然后打开充电开关,待灯泡亮度下降后,再逐渐调高电压,
这样即可以控制充电电流、也可以控制电容器的放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复杂:
电容器“充满”后电流趋于零,限流元件的压降是极小的,除非电容器严重漏电。
你既然关 ...

这是很好的充电方案之一!便于过程控制充电电量和电压!便于过程操作。 电路不断地大师们指引下优化成熟,少走太多的弯弯路

楼主(2025-03-17):
从网上淘了一个KP200A的晶闸管,准备做成充磁器电子开关。单管用指针万用表测量,
Rx1K档阴极A、阳极K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
Rx1K档,门极G与阳极A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
用Rx1档门极G与阴极K间正反向电阻分别为18欧姆和22欧姆,各位坛友这些测量数值表明晶闸管正常吗

标准参数

标准参数

说明

说明

KP200A

KP200A

触发电流

触发电流

参数

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