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贴:关于唐道济所著《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中关于输出变压器计算的疑问

楼主(2024-03-13):
我在《新编电子变压器手册》中322~326页中,找到的关于6P14推挽音频输出变压器的计算,与唐道济所著《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中175~180中,经过对比发现:

铁心最小截面积:S=25*P0/Fl,简单计算:S=25*12(W)/20(Hz)=15CM(平方厘米),与另一本书中计算的6.3平方厘米存在较大误差。

是我计算错误了?

下面附上两本书的截图。

楼主:
唐道济所著书中截图。

网友A:
唐道济先生给出的推挽输出变压器设计公式和俞锡良先生《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一书给出的设计公式是一样的,前不久一篇关于输出变压器设计公式的帖子里我已经指出,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铁芯截面积过大问题。我现在采用的是《无线电》杂志1965年第11期《电子管音频扩音机低频电感元件的设计(2)——输出变压器 的简易设计》文章中给出的公式: Sc=12.5/μ·(√Psc/fd)μ为效率,fd为最低频率。这个计算公式系数由25减小到12.5,输出功率开平方,所以铁芯截面积小很多,该文章以美多150A扩音机推挽输出变压器为例,应当是可靠的。

网友B:
不是特指某书或某作者。
变压器计算比较复杂,想搞懂需要很高的电子学知识。
一般而言,作者搞不懂的。
就几个公式,如果没有公式的推导过程,或者没有原始公式,只有简化公式,关键之处不说明白,就说明可能作者不懂,很可能引用错了,或者,被引用的书也错了,或者,被引用的书也没有推导过程。

铁芯面积=2根号p,那时没有网络,估计绝大多数作者搞不清从哪来的,老衲也曾考证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048619&pid=24881328&fromuid=4258

老衲觉得,用计算电源变压器铁芯面积的公式,计算推挽音频变压器铁芯面积,不知是否合适。

还有,很多书上,对算出的N1是初级总圈数,还是初级中心抽头的一半圈数,也是一笔糊涂账。有的作者估计搞不清,干脆就不明写。

变压器算错,圈数多一半少一半,铁芯面积大一倍小一倍,运行多半没问题,只是音质不在最佳状态,收音机小喇叭多半听不出来。

老衲觉得,所有计算铁芯面积的公式都是不合适的,只能先计算铁芯体积,体积算出后,才能算面积。
面积与P或根号P都不是正比,直接计算不合适。
或者说,面积与P的(2/3)次方成正比。
体积与P成正比,可以计算。

当然,老衲是外行。以前好奇时,琢磨了一点皮毛。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95165-1-1.html

以这个为准就应该不会错,毕竟这是官方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唐道济先生给出的推挽输出变压器设计公式和俞锡良先生《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一书给出的设计公式是一样的 ...

多谢白版解惑,一定找到你提到的资料,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特指某书或某作者。
变压器计算比较复杂,想搞懂需要很高的电子学知识。
一般而言,作者搞不懂的。

多谢前辈回复,你这个贴我看了,很深奥,有些看不懂。

近日,论坛几张图片,感受颇深。同样的骨架规格,绕出来的输出变压器,区别可以说非常大。首先,仅铁心这一项,恐怕很多人都拿不到第一手的资料,特别是你在帖子中间提到的磁滞曲线,导磁率等,更是很少有资料提到如何测试。同样规格骨架,使用ED和CD的设计肯定与EI设计有所不同。

下面是我查到一些资料的截图,只是部分截图,前面还有根据电子管特性设计阻抗,初级次级电流,如何选择铁心,计算漏感,分布电容,铜损等。因为本人是非工科专业,很多看起来还是比较吃力,不会的还望解惑。

楼主:
下面是部分截图,后面有截图的原文。

楼主:
这是原文:推挽输出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95165-1-1.html

以这个为准就应该不会错,毕竟这是官方文件

多谢提供资料,非常难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95165-1-1.html

以这个为准就应该不会错,毕竟这是官方文件

说得对,尽信书不如无书,很多书刊特别是近年出版的,作者的公式和数据都是所谓的引用或者说就是就是互相抄袭,数据错误,有时甚至公式和计算过程都抄错,对于近年出版的书刊只能参考,能够确信的只有国标和部标。
不过,对于唐老先生关于单端输出牛的计算公式,偶经过查阅不少资料,认为是对的,他的这个公式是对于频响范围在正负3dB的情况下,对公式的精简,抛开适用条件,任何简化公式都不成立,这个公式在唐老先生参与编著的无线电元器件运用手册第一版、第二版中都有,可惜都没有说明简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