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福禄克8840a遇到难题

楼主(2024-03-13):
福禄克8840a,开机无反应,检查各路电压正常,短接一下晶振可以全屏显示但不能进入工作状态。数字部分5个带插座的IC换到好的机器上正常。更换数字部分其它所有IC故障依旧,已经无从下手,望有经验者给予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不是先找到电路图吗

网友:
你都弄不懂谁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阿。

网友:
期待大佬来普及知识

网友:
不是有个模拟开关电路爱坏吗?

网友:
CPu更换了吗?

楼主:
数字部分带插座IC的换到好机器上都正常,其余IC也都换的差不多了,按图检测大部分电路板导线没发现断路,按手册短路CPU38脚到地进入维修状态,各脚波形与手册一致,下一步准备检测A/D部分和显示部分,反正故障就在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不沾边。

网友:
用涤尘喷电板3分钟用大量清水冲净再烘干,数字模拟漏电信号不通畅导致怪毛病。

楼主:
黔驴技穷,万般无奈,只能般板子大法,将一片缺件板子用本帖的板子补齐,试机数字部分OK,模拟信号部分有问题,自检有几处错误,因为显示屏能亮,弄起来比先前两眼一抹黑好搞得多,现在开机正常,自检正常,有时间再仔细调整一下就可以完工了。本以为不论哪里有问题,不外乎零件问题,开路、短路问题,找到故障点就能修好,但是这台弄了好几天没查出问题所在,如果知道这个结果,直接搬板子早就弄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黔驴技穷,万般无奈,只能般板子大法,将一片缺件板子用本帖的板子补齐,试机数字部分OK,模拟信号部分有问 ...

这不又修好了,别人出点子是猜测还是要实干才出成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又修好了,别人出点子是猜测还是要实干才出成绩

一直不甘心,想找出故障原因,无奈没有结果,只得放弃努力,虽然算修好了,但是心里很别扭。

网友B:
不是该换晶振,查复位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该换晶振,查复位电路吗

晶振好的,有8M和1M输出,芯片好的,线路都查的差不多了,实在找不出故障点(虽然下了很大的决心),只好搬板子了,搬完即好了,见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好的,有8M和1M输出,芯片好的,线路都查的差不多了,实在找不出故障点(虽然下了很大的决心),只好 ...

不会是多层板内部线路有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