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OTL电路图,怎么看着有点别扭呢^_^

楼主(2024-03-13):
估计是年轻仔搞出来的,听他们放音,声音有点尖,喇叭没有助音腔也许不是主要原因^_^

网友A:
220UF的输出电容·有点偏小,如果是小口径的喇叭,低频欠缺就不奇怪了...

"这是2011年河北考试题/高考题/OTL功放套件B卷,复合管OTL功放电路套件"---高考物理题吗

网友B:
这是2011年河北考试题/高考题/OTL功放套件B卷,复合管OTL功放电路套件。

网友:
与这种功放套件类似的,推动管使用对管、功率管集电极输出的OTL功放,几十年前的国营厂就已经商用了。

这类功放的“优势”是在供电电压相同的情况下,理论最大输出幅度峰-峰值比发射极输出的OTL功放大1.5V,即:4.5V供电可达到6V供电的输出功率,6V供电可达到7.5V供电的输出功率,相当于节省一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2011年河北考试题/高考题/OTL功放套件B卷,复合管OTL功放电路套件。

哦,年轻人搞出来的……
他们做的电路板如下:

网友C:
末级用共射极放大器,跟LDO思路一样,饱和电压小,对电源利用率高,但是末级是放大态,必须加频率补偿才能不自激,高频性能差的一塌糊涂。能听出声音尖不是幻觉就是自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末级用共射极放大器,跟LDO思路一样,饱和电压小,对电源利用率高,但是末级是放大态,必须加频率补偿才能 ...

这电路声音尖并不是幻觉,元件参数决定了它肯定声音尖。OTL功放推8Ω喇叭输出耦合电容须用470μF,推4Ω喇叭输出耦合电容须1000μF,这是保证低频响应的前提条件之一;OTL功放负反馈电路的时间常数也就是楼主的图中R14、C7或者我2楼R11、C6的时间常数,必须比输出回路的时间常数大数倍,否则电容对低频容抗低,反馈回VT4、VT6发射极的低频成分过多,也会造成低频响应差,且输出低频波形会严重失真。另外,这种功放的推动级VT4、VT6静态电流非常小,导致功放开环增益低、失真大,应该适当加深负反馈,降低复合管输出级的电压放大倍数。按我2楼的元件编号,R12增加到220Ω,R11增加到33Ω,C6增加到330μF,C3、C4增加到47μF,音质会显著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UF的输出电容·有点偏小,如果是小口径的喇叭,低频欠缺就不奇怪了...

"这是2011年河北考试题/高考题 ...

淘宝卖家是这样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卖家是这样标的

看到了...

不过应该不是普通高中的高考题,可能是职高的题吧....

你这个套件6+8邮费=14元,都给快递做贡献了...

"复合管OTL功放电路套件三极管音频放大器教学实训电子DIY制作散件"=6+4=10....

"D882中功率OTL功放套件教学电子DIY分立元器件散件实验焊接小制作"8.5元免邮...但是是5管...

网友:
这个输出级看着别扭,没怎么见过(⊙﹏⊙)

网友:
但是貌似看到过书里讲过有电压增益,叫CFP输出级,电源利用率高,易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