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自动断电?

楼主(2024-03-13):
一台普通低配版充电宝,不能快充,就是简单的5v升压输出的结构。
大电流负载时候能正常输出,但是驱动一个LED点亮作为负载的时候,往往1分钟后就会自动断电关闭输出,需要重新插拔USB口才能恢复输出,1分钟后又自动断电,如此往复。
甚是苦恼这个结构,打算对电路做一下改动去掉这个功能。
一般会是哪块的电路负责这个功能。

补充内容 (2024-3-14 19:07):
拆机研究,这个充电宝的主控芯片采用MP5216i,电路图附上。
查pdf显示该芯片自带负载轻载情况下自动关闭输出的功能,好像不好改。
图片在楼下7楼,供研究。

网友:
充电宝检测到的电流过小、大多数充电宝都是这样的,也有不是这样的。假如您这个充电宝有手电照明功能、可以把小电流输出接到照明灯珠上。

网友:
一般充电宝都有这个功能,芯片资料不好找,也就是不好取消,可以多并联两个LED,电流达到20mA以上就不会关机了

网友:
USB插入检测,没有这个功能,用来给手机充电就要手动开启了,

网友:
现在充电宝的输出闸点都比较高,带一个摇步器都认为没带负载。

有没有商家出一个定时器这样的东西,每一分钟就通电一下1秒的负载,例如50mA就行,做成USB无线鼠标接收器大小插在充电宝多余输出口,或者USB公母延长座形式

网友:
小电流输出的充电宝有,功能上会有介绍。一般充电宝都是小电流断电。

楼主:
拆机研究,这个充电宝的主控芯片采用MP5216i,电路图附上。
查pdf显示该芯片自带负载轻载情况下自动关闭输出的功能,好像不好改。

mp5216i

mp5216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