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怎么简单的降压到1.5V

楼主(2024-03-13):
如题,想用锂电池听1.5V收音机,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有什么简单有效的电路?

网友A:
大约五分之三的电能都浪费了,还是改造机器电路吧,让前级还工作在1.5V(稳压电流小,好搞),低放则工作在3.7V输出会加大,电池使用效率高。我组装的921在前级C11并了红色LED做稳压和电源指示,低放采用一级推动用3.7V锂电池声音哇哇响。有点跑题了

网友:
反正不能用开关电源变换,只能用线性器件。最简单用多只IN400X串联

网友B:
LM317L应该刚好够,
LM317L最小输入电压是3.75V,对应此时输出1.25V
4.2V时应该可以出1.5V。

网友C:
用1117吧,最低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117吧,最低1.2v。

感谢,看了下除了输出电流小一点外,800ma小收音机够用,电路挺简单的,就是手里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D:
4148和4007各两个串联正向导通稳压值约1.4V,可给电子钟供电

网友E:
用三极管电阻电容降压

网友:
1.5V的LDO太多了,我一般用Torex的,我反对可以用高压差线性稳压器的场合用LDO,但是该用LDO的场合还是要用LDO。

楼主:
引用 网友D:
4148和4007各两个串联正向导通稳压值约1.4V,可给电子钟供电

有排列顺序规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三极管电阻电容降压

不懂怎么搞,可否绘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怎么搞,可否绘个图?

俩 NPN 三极管即可

网友:
这样的芯片很多,如ME6214A15PG、ME6210A15PG。我用的是WL9005P3-15型号,静态电流0.3uA。最大300mA的负载电流,我用于索尼SRF-S56收音机,效果非常好。

网友F:
从4.2V降压取得1.5V,如果电流小还可以(100mA以下),线路上的元件会消耗压降形成的电功率。如果电流较大,比如200mA以上,线路的的元件会发热,必须解决散热的问题。
用1.5V的可充锂电池,配个充电器用起来更好。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指导,本人对这个不是很懂,所以有些你给出了方案但也不知道电路该怎么布局,我手上有些零件,想着用最少的零件干好这个事就行…所以只能本着简单、有效的方向

网友:
一只二极管导通压降0.6V ,串几只

网友:
为什么不改收音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指导,本人对这个不是很懂,所以有些你给出了方案但也不知道电路该怎么布局,我手上有些零 ...

复杂的不想做,简单的1117又不想买……
那就用个电阻分压吧

网友:
还是用1117吧,网购好便宜,制作简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指导,本人对这个不是很懂,所以有些你给出了方案但也不知道电路该怎么布局,我手上有些零 ...

你这样还是别做了,上网买个 1117 啥的最靠谱,等你做来快递都到啦

btw. 给你一个更简单的,愿不愿意折腾就看你了

网友H:
最近买了一个1.5V的5号可充电池锂电,在1.5V收音机上很好用,没有干扰声;我想应该是线性稳压模式,猜测不是DC-DC模块(除非频率能够固定在中波之外)吧?

可是之前用几个9V方块电池(买来是用于万用表的)放在日产2管机直放机上有明显干扰甚至不能听,估计有升压电路频率落在中波频段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近买了一个1.5V的5号可充电池锂电,在1.5V收音机上很好用,没有干扰声;我想应该是线性稳压模式,猜测不 ...

就是这种。如果确认1号电池外形的也是同样的无干扰,就准备买来用于老1.5V收音机。

网友:
最早的9V万用表电池实际上是镍氢的8.4V,没有稳压,好像哪里看到文字说:大部分万用表可以正常工作到7V,那种电池用在收音机上无干扰。升压的就有疑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还是别做了,上网买个 1117 啥的最靠谱,等你做来快递都到啦

btw. 给你一个更简单的,愿 ...

这个肯定是合理方案,
发热应该问题不大,一般1.5V收音机现在来说也是个人听的,80mm喇叭,有80mA电流下的音量就够了,就算100mA,降压2.7V,0.27W散热,应该不算啥吧?
与本贴电路相似的网上分立元件的套件才5元上下,我做过,好像是8050 的调整管,电流不太大的话没问题;

串联4007在4.2V时大概要4只,最简单,就是用不到3.7 就得充电或者4007短路2只,也不算啥难事

网友H:
看起来简单。
3.7V时的输出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最近买了一个1.5V的5号可充电池锂电,在1.5V收音机上很好用,没有干扰声;我想应该是线性稳压模式,猜测不 ...

不可能是线性的,但可能是 >2MHZ 的 BUCK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可能是线性的,但可能是 >2MHZ 的 BUCK

奥,这样,可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简单。
3.7V时的输出呢?

这个可能是线性里最简易的,但有取样比较了,最多精度不够,改4148(或再串1N60等)大约可以输出1.4~1.5V上下?大电容不需要了。

网友:
15mA时1.5V电压
100mA时1.1V电压
没有负载时这个电压比较高,
最好不要用固定电阻,用可变电阻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17L应该刚好够,
LM317L最小输入电压是3.75V,对应此时输出1.25V
4.2V时应该可以出1.5V。

锂电池3.7V时还有不少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117吧,最低1.2v。

这个不错

网友I:
有1.2V的充电电池,用锂电池太浪费了,不能使用开关电源降压,只能使用线性降压,白白浪费大量电能,线性降压可以使用1个三极管,1个2V的稳压管,1个电阻,组成简单的射极稳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1.2V的充电电池,用锂电池太浪费了,不能使用开关电源降压,只能使用线性降压,白白浪费大量电能,线性降 ...

是的,我3V的收音机都是用的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117吧,最低1.2v。

有固定1.5V输出的,

网友:
线性降压浪费60%的电,完全体现不出锂电池的优势啊。
弄个可以用锂电的功放板,替换收音机原有的功放部分,前级电流小可以用电阻+发光管稳压供电。
这才能发挥锂电池的容量优势。
不过有这工夫,买个可以用锂电池的收音机不是更简单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用1117吧,最低1.2v。

好主意,有好多带输出可调的芯片,要找太麻烦。最简单就是串联三个1N4007,二极管,利用二极管0.7V左右的压降,还不太浪费电池。3.7-3X0.7约等于1.6V。我六伏老收音机就是用两节18650,两颗整流二极管这样搞定的,好得很。效率高,二极管几乎消耗很少能源。一点额外杂音都没有。用带震荡线圈的降压DC-DC芯片不行的。
(1117应该不是通过震荡方式降压的芯片,所以没噪音)

网友:
楼主要解决的是用4.2V电池用在1.5V 收音机上,无须精确,除了串连3~4只硅二极管的办法外,不考虑效率就是串一只功耗不小于0.5W的50欧姆固定电阻,也能正常工作,不信就去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指导,本人对这个不是很懂,所以有些你给出了方案但也不知道电路该怎么布局,我手上有些零 ...

用一只发光管,一只电阻,一只三极管即可搞定,回头附图

网友:
这是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看了下除了输出电流小一点外,800ma小收音机够用,电路挺简单的,就是手里没有这个芯片

800mA的1.5V机?
电源消耗1200mW,  单端甲类能输出260~280mW,  推挽能输出600~700W,要带什么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4.2V降压取得1.5V,如果电流小还可以(100mA以下),线路上的元件会消耗压降形成的电功率。如果电流较大 ...

1.5V的可充锂电池吗?

网友:
不用担心电池接反,在额定电压内,随心所欲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LM1117-1.5.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看了下除了输出电流小一点外,800ma小收音机够用,电路挺简单的,就是手里没有这个芯片

便携式收音机,800mA的电流还不够吗?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指导,感觉1117方案比较好,就是手里没有这个芯片,目前采用串二极管先用着,因为这收音机功率很小,待要购买啥零件时顺带买几个1117来重新搞

网友:
LM1117也有ADJ后缀的,用法与LM317相同。

网友K:
强烈建议电池串联3-4个硅二极管

网友:
收音机电路是啥?也许可以直接用,功率还更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改造机器电路吧,让前级还工作在1.5V(稳压电流小,好搞),低放则工作在3.7V输出会加大,电池使用效率 ...

楼主有你这动手能力,还会在这里问这么初级的问题?

网友L:
我用一节锂电池给小石英表供电,用二极管降压结果把表烧了,可能是表消耗电流太小电压没降下来。

网友M:
无论用哪款稳压芯片,输出端短路测试一定要做

自以认为所有的稳压芯片都有输出短路保护,出了问题才看规格书,厂家根本没这事
LM317L_Siproin(上海矽朋),封装SOT-89-3,做输出端短路测试后,输出输入电压相等

网友:
实际上,用一节镍氢充电电池最省事。

网友N:
串一个27欧/1W大红袍电阻,声音好!

网友:
还是串3-4个二极管降压即简单又可靠

网友O:
1.5V的电池,网上一大把,用干电池听更地道....

一节干电池又能贵到哪里去,真想听1.5V的收音机,或上瘾1.5V的,买一盒也不花几个钱(一包烟钱),性价比很高,很超值...

华虹1号电池R20S大号热水器天煤燃液化气灶炉玩具手电筒1.5v一号,12粒/1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1.5V的可充锂电池吗?

现在某宝上有,还有充电套装。

网友H:
引用 网友O:
1.5V的电池,网上一大把,用干电池听更地道....

一节干电池又能贵到哪里去,真想听1.5V的收音机,或上瘾 ...

我就是这样做的,买两盒,把手里所有1号电池的都装上,随手拿来打开就听,很爽的。

当然无干扰的1.5V锂电我也在尝试。

网友P:
感觉1.2V的充电电池也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这样做的,买两盒,把手里所有1号电池的都装上,随手拿来打开就听,很爽的。

当然无干扰的1.5V ...

有1.5V的锂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1.5V的锂电池吗?

看到1.5V的锂电池其实是4.2V的锂电池通过DC/DC开关电源模块转换成1.5V的。对收音机会有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1.5V的锂电池吗?

有,我买的是五号电池的1.5V可充锂电,在1.5V咏梅机子上无干扰,挺好,前面跟帖有图片,在21楼。

我之前怀疑线性稳压的,但坛友说应该是新式模块,开关频率在2M以上的。

准备再买个1号电池的、2号电池的,分别试试。

值得用的2号电池,因为干电池2号的少一些,不像1号干电池那么便宜。

网友:
网上有收音机专用降压板1.5-12v可调的,带短路保护,好像是用DD01做的,电流足够用。(鱼上搜1.5-12v带短路截止保护的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一节锂电池给小石英表供电,用二极管降压结果把表烧了,可能是表消耗电流太小电压没降下来。

你串了几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主意,有好多带输出可调的芯片,要找太麻烦。最简单就是串联三个1N4007,二极管,利用二极管0.7V左右 ...

我的4.5V收音机用的两支18650并联,另外6V的索尼7600和7600ds收音机想听时也拿它来供电,虽然电压低了些但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但是另外一个索尼7600gr会显示低电量会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强烈建议电池串联3-4个硅二极管

对的,这个方法简单粗暴且有效,而且零件随处可找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无论用哪款稳压芯片,输出端短路测试一定要做

自以认为所有的稳压芯片都有输出短路保护,出了问题才看规 ...

是的,一般来讲我是先在18650处安上保护板然后再搞稳压,这样不仅不怕短路,而且还能防止过放电,但是看到你的这个回复我知道了如果稳压芯片没短路保护那很可能会输出稳压前的电压,这个倒是一直都没有想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串一个27欧/1W大红袍电阻,声音好!

不是大红袍声音不一样吗?那东西有一些,但阻值不金而且得找找了,比如用炭膜,或者是金属膜,这个声音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O:
1.5V的电池,网上一大把,用干电池听更地道....

一节干电池又能贵到哪里去,真想听1.5V的收音机,或上瘾 ...

不是没有5号电池,是手上有十几个拆机18650电池,想着放那时间长了不用会坏不如拿来听收音机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感觉1.2V的充电电池也不错啊!

有些收音机低电量检测使用1.2v的电池会用不了一会就报低电量并关机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有些收音机低电量检测使用1.2v的电池会用不了一会就报低电量并关机

什么收音机的,可以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什么收音机的,可以改一下吗?

可以改它的电压检测电路,各机型不同,但我没有动它,太多收音机了,平时常用的几个机子不会那么灵敏电压稍微低点就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我买的是五号电池的1.5V可充锂电,在1.5V咏梅机子上无干扰,挺好,前面跟帖有图片,在21楼。

我 ...

我翻出我的跟帖,澄清一下,以免误导大家:
我买1.5V恒压可充锂电池肯定是DC-DC变换器而不是线性降压的。
之前我只是放在咏梅的1.5V而波段袖珍机上没有干扰,后来换到德生9702上、中短波都有干扰且比较严重,只能听FM;
在磁带随身听上没有问题。
特此澄清,(事实上这个原跟帖之前已经有朋友指出了,是DC-DC的。我当时有点盲目乐观了。)

网友:
DC-DC降压模块网上大把有!

网友:
想想也是,在DC-DC这么普及情况下,有谁会做一个线性稳压的小模块塞进5号电池壳里呢?散热也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5V收音机用的两支18650并联,另外6V的索尼7600和7600ds收音机想听时也拿它来供电,虽然电压低了些 ...

我的GR就是两颗笔记本的钢壳锂电板串联,又串了两颗贴片4007供电,非常稳定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收音机低电量检测使用1.2v的电池会用不了一会就报低电量并关机

一般不会的,鬼子单节电池的随身听不都是用1.2V的可充电口香糖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