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找了一个电源想利用起来

楼主(2024-03-13):
19公斤,沉甸甸的

看铭牌,输出交流24伏48安,直流12伏24安,直流24伏24安。

拆开看了一下,两个单24伏输出环牛,两个开关电源,大的输出24伏,小的输出12伏。

暂时没有想到用途,等想好了利用起来。

网友A:
两个24V的环牛用来做功放电源,开关电源可以拆开改成可调电源来用。

网友:
换牛加开关电源的模式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24V的环牛用来做功放电源,开关电源可以拆开改成可调电源来用。

好主意。支持!

网友:
这就是一个组合电源,拆开用更好。

网友B:
两个24V环牛次级对接,能当500多伏安的隔离变压器用。
两个开关电源串联(断掉其中一台的接地),再花百多元买个可调BUCK板装上,就是个0-32V、0-20A的可调电源。

经以上简单改造,市电隔离、可调电源就都有了,这玩意就是个不错的试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24V环牛次级对接,能当500多伏安的隔离变压器用。
两个开关电源串联(断掉其中一台的接地),再花百 ...

好主意。支持!

楼主:
拆掉箱里几个元件,把3886功放板和散热器放进去,空间刚刚合适,两个环牛组合输出双24伏也和功放匹配,只是牛大板小有点浪费,等空了把前面板开孔把三个电位器装好,后面板电源、音频输入、输出都可以小加改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箱里几个元件,把3886功放板和散热器放进去,空间刚刚合适,两个环牛组合输出双24伏也和功放匹配,只是 ...

bg1trk版主的意见更好,最后还是改成了功放,

网友:
这么大功放,你推什么啊?24V做焊台

网友:
这是狠货啊,用得着就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