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质量问题

楼主(2024-03-14):
家里电源线有15根加上电源插座有二十多跟,手头有问题电源线4根。

网友:
这一般都是廉价设备上的。品牌机器的电源线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买那种服务器专用的电源线,线径粗,质量还更好!用来烧开水都不发烫。

网友:
电源线一点要用大厂的。用品牌的。

网友:
抵挡的几乎都是铜包铝。

网友:
品牌机的电源线,用上十几年都不出问题,当时多媒体会议室升级,淘汰下来一批线,我拿回家里几十根,打算换着用,结果用了十几年了,一根还没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不是没有好电源线!

网友:
自己做也行。

网友:
电脑突然不开机,发现是这种线不好,我拔了电饭锅的用,傍晚老妈找不到线

网友:
假货太多了,铜包铝,缺地线,有条件测下一电阻,阻值大的剪断扔掉

网友:
有戴尔惠普电源线线径3*1.5还有2条应该是大型复印机用的线径3*2.0非常重

网友:
从图上看,没有一根是正经的线................

那怕你用根正品美的电饭锅的线..........也比你这些强太多太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点评提醒,应该是买的二手仪表带的电源线,遇到合适的电源线买两根

网友A:
是的,品牌电脑的电源线一般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品牌电脑的电源线一般不会坏的。

大家这么说想起来了,有问题是二手电器带的电源线多,

网友B:
现在的电源线坑人没商量,我家电脑突然启动就断电,把里面所有板卡都拆下了,还是不开机,最后打车去电脑城,插上电源完全正常,带回那个电源线回来就没事了,白搭了来回打车费.
剪断那根电源线,才发现塑皮里面只有7~8根毛丝,扯住插头拽一下,里面的毛丝就咔咔断裂,然俄这根电源线外观还特粗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源线坑人没商量,我家电脑突然启动就断电,把里面所有板卡都拆下了,还是不开机,最后打车去电脑城,插 ...

都是不留神被电源线忽悠了,这边电源线差品率这么高把买二手电器送的烂电源线的事情忘了。有一次买的二手表给的电源线就是还的表没问题附带电源线就放一边了没舍得扔。

网友C:
杂牌冒牌电池,没有牌子的信号线,没有牌子的电源线,都是极不靠谱的

网友D:
看着挺粗的一根电源线,其内部导线,会细的令人发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杂牌冒牌电池,没有牌子的信号线,没有牌子的电源线,都是极不靠谱的

买二手器材搭的电源线,质量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挺粗的一根电源线,其内部导线,会细的令人发指。

感谢求知无足版主支持,买过连接线线芯比较细。

网友:
都是贪便宜惹的

楼主:
谢谢,便宜的要小心,赠送的更要小心了

网友:
现在这种线多着呢,都通用,质量有好有坏!不过好在多可以选。

网友:
自从进了二手市场,就从来没用过新线,就算是新线也改成二手的,真抗造啊!
线径1.0的起,别用0.75的。

网友:
从不逛二手市场,也就没遇到过劣质电源线。

网友:
电源线如果用正规厂家的铜芯线,质量就好。如果用到几元一根的wai线,导线细,用铝线或导线很细,甚至插头插片也是铝材质,这种线只能用于功率小的电器(不能超过500W)。
我用一个5V/15A的电源,串入电流表,接于线材的两头,劣质线的短路电流通常为5A左右(单根线材内阻达1欧或以上),合格线的短路电流为9-12A(单根线材内阻约0.4-0.6欧)。
另外,如果选择正规厂家电饭煲电源线,质量也是比较可靠的(一般用于1500W以下可安全使用)。

网友E:
试想一下,一根电源线,单根线材内阻为1欧,两根线材就是2欧,220V供电,接在1000W的负载上使用,电流约4.5A,那么在线材上的功耗就达到了9W,线不发热都难。

网友:
楼主说得很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想一下,一根电源线,单根线材内阻为1欧,两根线材就是2欧,220V供电,接在1000W的负载上使用,电流约4.5 ...

电源线还有这么多名堂谢谢,没在家回去测量电源线内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