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40包快递淘了一个有故障的高频焊台,型号是:bonkote 2000a,拆机并修复

楼主(2024-03-14):
咸鱼40包快递淘了一个有故障的高频焊台

带手柄40元,比较超值

功率板还是双电感的

控制板

通电显示:se,网上说是手柄问题

实测手柄是好的

根据坛友的维修经验,干脆换掉控制板上的6个贴片电容

换下来的10uf电容,有几个都有问题

搞好了

最大功率70多w,实际使用体验比t12焊台好不了多少

使用说明

温度校正方法

高频焊台的烙铁头很便宜,x包领红包以后几毛钱一个

网友A:
我的深圳白光BK3000L,通电能发热,但一会儿显示S-E,等一下又发热,等一会儿又显示S-E,不知道是那里问题,手柄测量好像没问题。网上有说是OP07的运放有问题,买来运放一直没换上去。看楼主这个情况,看来电容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B:
高频发热芯是短板,不如电阻耐用。40包邮真便宜。

网友:
高频烙铁要上150W才好用吧
看了好久了,90W的多,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深圳白光BK3000L,通电能发热,但一会儿显示S-E,等一下又发热,等一会儿又显示S-E,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

别想多了,先把电容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想多了,先把电容换掉

   好的,有空翻出来看看电容是什么规格的,买几个来先换了试试看,谢谢!

网友:
电源变压器好像功率不足。

网友:
可以转手回血了

网友:
不错,值了;我也是买了台二手焊台不是啥大牌质量可以至今在用;还想先买个二手风枪(不修手机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频发热芯是短板,不如电阻耐用。40包邮真便宜。

的确,高频发热芯容易坏还挺贵,我买的银丝的高频发热芯,已经烧断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高频发热芯容易坏还挺贵,我买的银丝的高频发热芯,已经烧断一个了。

我买了几个备用,已经存了很多年了,还没用上...按理说高频发热不容易烧吧?

另外,我自己用漆包线+铁螺丝做过一个高频烙铁头,12V供电,单片机做的硬开关,2秒就能化锡。
同样的电路驱动90W的高频烙铁手柄,要5秒以上才能化锡

网友:
价格不错,焊台也不错,不过白光936我就足够了,一年也用不了两次

网友:
我有T12,用C245头子的T80P,150W的高频烙铁,大焊点还得是高频烙铁才行

网友:
我在某鱼买了盛美达的203高频焊台主机,然后在另一家店买了新的手柄,那种通用型的,非原装。到手后发现做工还不错,价格也比较便宜,开始以为装上后要校准温度,谁知道测试发现温度很精准,线性很好,误差只有2.3度,挺意外的

网友:
这个价格不错。我在废品站掏了十几个高频焊台,划到60一个还没手柄。

网友D:
楼主那个数字电桥  电解电容测试仪 怎么样的?
在哪里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数字电桥  电解电容测试仪 怎么样的?
在哪里购买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hlight=%B5%E7%C7%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