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F10音量电位器问题

楼主(2024-03-14):
各位大师,这个音量电位器在哪里能买到啊。淘宝搜不到啊。

网友:
RV1是音量电位器???

通常音量电位器不会用这种规格的哦...........这种可调电阻用作经常调节音量的电位器,不靠符

RV1通常是指可调电阻,可以TB上买,3个引脚

网友:
可调电阻成了电位器

楼主:
确定RV1是音量控制,不是常见的电位器,而是一个50K的可调电阻。体积比085铁片大一点,085可调电阻中间是+字型,这个收音机上的是—字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RV1是音量控制,不是常见的电位器,而是一个50K的可调电阻。体积比085铁片大一点,085可调电阻中间是+ ...

改吧,直接用通常的音量电位器替换掉

楼主:
真的买不到的话只有改了。

网友:
如果不是磨损可以修复的,要是引脚接触不良银浆或许派得上用场。

网友:
我觉得还是改一个靠谱。找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把旋柄锯短,开个一字口。

网友:
用尺寸类似的可调电阻不能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