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25电子管电视机维修求教

楼主(2024-03-14):
我这两天200元收了一台严重锈蚀的北京825电子管电视机,看是在当地离着也不远就买了,回家拆开大修,目前测试显像管没问题(就是把显像管接到另一台电子管电视上能亮),但是搭理这台机器,更换了几个断掉的2ap二极管为1n60和接上断线之后(其余未动),通电显像管不亮,测量12kv高压正常,显像管座7脚无电压,不知接下来该从何查起了,还望论坛中的大师们赐教,谢谢!(我是新手,别喷我
附上电路图和实物图(最初的样子和修复中以及现在的样子)
如果图纸看不清的话我到时候再拍一下试试

电路图,限于图片大小只能这样发了,不清楚的还请见谅

电路图,限于图片大小只能这样发了,不清楚的还请见谅

修复前的样子

修复前的样子

维修中的样子

维修中的样子

现在的样子

现在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块钱买个不能看的黑白电子管电视机,在彩电最红火的时候都价贵了,就现在200块买个索尼14寸或者21寸彩电 ...

我家的18寸带遥控的彩电日立牌,50元出手了 .我的29寸海信彩电50元出手了,我的50寸液晶50元出手了只是背光源坏了,说白了就是一只发光二极管坏了50元出手了.这都是为了在有生之年看更大的电视,现在看的室近100寸的,.但是为了玩,怀旧,兴趣,200元买个不能看的黑白电子管电视机还是值得.

网友B:
这个太老旧了,一般人玩不转。

网友A:
200块钱买个不能看的黑白电子管电视机,在彩电最红火的时候都价贵了,就现在200块买个索尼14寸或者21寸彩电还要会有图像,也不一定划算考虑有没有用处。会亮并不一定代表显像管是好的,你实在要修着玩了,先测量电源输出各电压正常以后把灯丝点亮,第二步把光栅搞出来,再看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块钱买个不能看的黑白电子管电视机,在彩电最红火的时候都价贵了,就现在200块买个索尼14寸或者21寸彩电 ...

嗯,就是修一下图个乐子
我看咸鱼网上同型号的机器两千多,不知道是不是炒作的
我今天上午测量发现显像管座2脚0v电压,3脚(从7脚接那个0.1uf电容的接线端子处约300v),4脚约300v,5脚(7脚接一个220k电阻的接线端子85v),6脚约300v,7脚约85v,通电显像管灯丝亮
您可以帮忙看下怎么回事么,求您指点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检查,谢谢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老旧了,一般人玩不转。

修一下图个乐子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一下图个乐子罢了

精神可嘉!,我不敢玩电子管电视,那玩意体积太大,线路比较繁杂,只敢玩玩收音机。

网友:
这成色属实考验维修能力

网友:
把大小三个牛拆拆下来玩胆机,其他送垃圾堆减少点损失算了。

网友:
遥控会不会后来加装的?日立321或者238什么的可以保留的。玩可以玩点别的,可以有声音或者有图像的那种

网友:
为了玩14寸索尼彩电,21寸索尼彩电,东芝21寸彩电,200块挑成色好基本没有修过的可以要

网友:
玩电子管电视机要小心的!20几年前昆明山茶花电视机厂职工,一个老倌一个人自己修电视机,被电触死。因为一般人如果不懂行会有危险的。还是玩点别的好。

网友:
先熟悉图纸。然后根据机器各板块的电子管依次核对各极应有的对应电压。如果电压误差超过30%那肯定就有可能出毛病了!重点是开路或断路。仔细检查这部份元器件。有否损坏或变质!最后还要检查所有线圈是否有断损。或受潮发霉引起的电感变化后偏离原来的频率!慢慢来。这个炼的就是耐心。

网友:
原装管子电子枪外套一个磁铁环好像叫例子陷阱吧,调整不合适显像管不发光

网友:
楼主买的不是电视是情怀,老旧成这个样子还要修,你是能人。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