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笔记本电脑型号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4-03-14):
这台笔记本电脑型号有人知道吗?我只知道它是长城牌,具体型号是什么,外壳没有什么标示,下面图片是它的标示型号吗?谢谢!

网友:
真的是来提问想知道答案???至少多上传几张全面图、A、B、C、D壳,及侧面各种接口图吧

就这么个D壳一小块图

网友:
拍块砖头叫人家猜这是哪里

网友A:
能开机吗?进系统看

网友:
拍了一个大腿图片,然后问这是谁的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吗?进系统看

这个电脑能开机,也能进系统,就是外接显示器,不能正常显示,它显示长城开机画面后,外接显示器就显示“超出范围”。

楼主(2024-05-11):
还是那台笔记本电脑,我调出它的硬件配置图,大家审审这台电脑还有没有升级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那台笔记本电脑,我调出它的硬件配置图,大家审审这台电脑还有没有升级的可能?

你这个还是迅驰1.7的,硬盘换成固态吧,跑跑WIN7和精简版WIN10问题不大

楼主:
這台筆記本電腦換不了固態硬盤,因為它用的是IDE接口的硬盤!除非有IDE接口固态硬盘。

网友:
这机器只能跑XP,没啥用处了

网友:
总体看可以升级一点,处理器可以升级一点,内存可以增加2G,操作系统仍然为xp系统,硬盘不能升级固态硬盘,机械硬盘也很好,估计是二代内存条,增加内存条后运行速度加快。值得

楼主(2024-06-30):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是迅驰1.7的,硬盘换成固态吧,跑跑WIN7和精简版WIN10问题不大

这台电脑无法进BIOS,有密码,怎么清除密码或者用U盘装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电脑无法进BIOS,有密码,怎么清除密码或者用U盘装系统?

扣电池呀方放电呀

网友:
这个方法只适用于台式电脑,笔记本不一定适用。有些机器可以,有些机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