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 R304 拆机照片

楼主(2024-03-14):
从咸鱼上买来的机器在中波灵敏度差一点,收不到天津相声广播,还有就是 FM 波段有时候手摸天线信号能好点,尝试解决这俩问题所以拆机看看。

机器背面螺丝都拧掉,其中电池仓里面有个隐藏的螺丝也要拆掉,前面板就可以拆掉了,要从前面拆。

在不拆卸双联调整机构的情况下电路板是可以拆下来的,把固定电路板的螺丝全部拧下来即可。

可能是由于摔过,磁棒天线上的线圈位置不对了,而且固定磁棒的黑色塑料座也裂了,调整好位置重新用502胶水粘上。

FM 外接的天线上面很多锈,正好手里有张砂纸就用砂纸打磨光滑重新拧上外壳和接线。

调整完中波天线线圈位置后,终于可以听见天津相声广播了。

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波段切换开关有时需要多拨几次,如果位置不合适就收不到台,买不到这么合适的开关,以后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生机器做工太渣,就剩品牌了。

三洋的机器拆开里面看看其实也这么回事,应该属于那个年代的特色,不过三洋的调谐灯挺有意思,在刻度指示杆上,当调准台后二极管会亮。

德生304的电源开关是真的渣的不能再渣了,小小的电路板上俩大触点和一个铜片,这样就能省去定制开关的钱了。

网友A:
德生机器做工太渣,就剩品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洋的机器拆开里面看看其实也这么回事,应该属于那个年代的特色,不过三洋的调谐灯挺有意思,在 ...

德生也就那样了,小日子原装的都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洋的机器拆开里面看看其实也这么回事,应该属于那个年代的特色,不过三洋的调谐灯挺有意思,在 ...

这个调谐灯第一次见到,挺好的。

网友:
唉,国货,性价比谈不上哦!

网友:
德生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网友:
德生R304收音机我觉得不错,它的声音好听,不闷不尖锐,比4寸喇叭的R308耐听。另外它的频率指针最左边预留有个位置可以安装3mm LED,只是厂家可能考虑成本问题没装。

网友:
我猜产线经常会因为304这台机器骂研发

网友:
和几十年前一个样,,,

网友B:
德生老收音机的波段开关年份长了的都要拆开清洗 要不真用不了

拆下来

拆下来

打磨清理

打磨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生老收音机的波段开关年份长了的都要拆开清洗 要不真用不了

谢谢您的帮助,一直想拆一下开关不敢下手因为调谐线我怕绕不回去。这些图帮了我。

我看看找个时间也拆一下,我这个开关问题严重,有时要拨好几次才出声。

网友C:
距离天津多少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天津多少公里?

100左右   。

网友:
现在的国产机处处体现出js精髓,真不是上世纪90年代前的工匠精神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生老收音机的波段开关年份长了的都要拆开清洗 要不真用不了

我特别想买一个新的这样的开关,但是我查了淘BAO没有一样的,它应该是 4档16脚拨动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特别想买一个新的这样的开关,但是我查了淘BAO没有一样的,它应该是 4档16脚拨动开关。

发现德生有些配件可能还是定制的,德生厂里应该还有 ,但是德生淘宝客服答复没有, 现在老机器也懒得去麻烦厂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一直想拆一下开关不敢下手因为调谐线我怕绕不回去。这些图帮了我。

我看看找个时间也拆 ...

我这是MS 200的图片 多拍照就行,我一开始也很惧怕拉线 ,多弄几次就明白了,这台被我人为弄断了 ,尼龙线烙铁碰到就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MS 200的图片 多拍照就行,我一开始也很惧怕拉线 ,多弄几次就明白了,这台被我人为弄断了 ,尼龙 ...

看来我也只能把开关拆下来清洗了,是用复活剂喷一下吗?

网友:
我一般用wd40放在针管瓶里滴几滴
因为这玩意只要氧化过,肯定早晚还是会氧化,你刮干净也是没用的,滴点wd40多动几下就可以用了,wd40还有保护膜,能挺一阵,你换开关只要是一个质量的还是没用,早晚都是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也只能把开关拆下来清洗了,是用复活剂喷一下吗?

我一直觉得wd40有油会降低触片的导通性,有种精密仪器清洗剂是可以,但是有点波动开关有档位珠,不加油脂是不行的。

网友D:
不知什么原因,R308的波段开关也是毛病,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什么原因,R308的波段开关也是毛病,修了好多台了。

308的滚珠要加油脂,我也是懒得拆调谐框,只能用烙铁烫波动开关上面的框架,要不开关拿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8的滚珠要加油脂,我也是懒得拆调谐框,只能用烙铁烫波动开关上面的框架,要不开关拿不出来

这么做算你狠

网友:
国产收音机的材质,硬件,及五金件是软肋。就是商家的心态问题,着急挣钱,有声音就行。两个“战败国”的产品,精细,设计合理,美观。

网友C:
应该容易收到吧?我距离400公里,以前可以不清晰的收到,后来被棒子台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容易收到吧?我距离400公里,以前可以不清晰的收到,后来被棒子台覆盖了

其实单纯从距离上讲80-100公里根本不叫事儿,问题在于在这80-100公里内的干扰太复杂了。

我试过在靠近市中心的位置地面上,收到的是嗡嗡的声音,在家附近的地面上(郊区)就能听见声音了。

网友:
触点氧化拆了不能用砂纸磨,可以用纸片打磨。磨光了涂触点润滑脂。或者不要拆开,直接拿易立高电子触点润滑剂EML200喷进去,来回波动几次,立刻就改善了。音量电位器也可以喷,效果一样好。至于能保持多久还有待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生老收音机的波段开关年份长了的都要拆开清洗 要不真用不了

镀层磨掉了,清洗干净之后也用不久,铜氧化变黑还是出一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