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一下,MF14表头串联电阻到底是20R还是30R?

楼主(2024-03-14):
就是这个红框的电阻,看图纸上标的都是20R,表头110R,但我测试了自己的两块14表,表头都是110R,但这个电阻却是30R,第1块时,我把30R调成了20R,但这个表发现又是20R,觉得有点不对,特来此向大家求证一下!

网友A:
这个电阻我还真算过,结论是没有结论——貌似与表头实际参数有关。
如果表头是准确的160.00uA,R40=20时,R25的理论值应该是2316.7欧。
以下根据2.5V档的串阻R25倒推R40 ,所以你先确认下R25(实测值)。
R25原图不太清楚,根据liiqi老师的图看,是2138欧姆,当
R40=30时,R25=2316.484608
R40=20时,R25=2316.738913
R40=  0时,R25=2317.258883
反之,若相信2138,则另一个结论是110欧包含了R40(但此时表头就不是160uA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我还真算过,结论是没有结论——貌似与表头实际参数有关。
如果表头是准确的160.00uA,R40=20时, ...

以160.0000uA为准,R40的准确值是 20.4545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我还真算过,结论是没有结论——貌似与表头实际参数有关。
如果表头是准确的160.00uA,R40=20时, ...

回去看看,没听说这表有不同线路啊,还是你认真严谨!

楼主:
突然想到之前测试好像有i几个电阻不通,看这个电阻是K级别的,大概率有这个电阻不通

网友A:
简单说,R40最好换成可调电阻,这样方便在1mA档校准,
需要校准,是因为表头参数、其它电阻总会有偏差的,至于校到啥程度要看个人要求,
计算归计算,目的是找规律、把方向,实际上20和30没有太大差别的。

网友B:
我看到的图上都是20欧。
MF14确实有不同的电路,主要是交流回路R28~ R30。早期版本R28 = 1.08k,R29=500Ω(铜电阻),R30 = 150Ω可调。
后期铜电阻被减配了,变成两个版本:R28 = 1.6k, R30 = 150Ω可调,或者R28=1.5k,R30=300Ω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R40最好换成可调电阻,这样方便在1mA档校准,
需要校准,是因为表头参数、其它电阻总会有偏差的, ...

确实,上块表不清楚就把30R改成了20R,结果也没见表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图上都是20欧。
MF14确实有不同的电路,主要是交流回路R28~ R30。早期版本R28 = 1.08k,R29=500Ω ...

这个倒是问题不大,因为交流支路有校准的,从这看出,这块表更本就没把直流档当回事

网友:
這個電阻的值是根據表頭本身的繞組電阻來決定的,因爲同一根漆包綫常常在不同的區段會有微小的阻值變化,同樣的表頭會有略微不同的電阻,需要外部配平。

网友:
这是要求精度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图上都是20欧。
MF14确实有不同的电路,主要是交流回路R28~ R30。早期版本R28 = 1.08k,R29=500Ω ...

我的表还是铜电阻,电路板子下面一块铜板,回字形的,应该是它吧,上次打开了,可惜没有拍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还是铜电阻,电路板子下面一块铜板,回字形的,应该是它吧,上次打开了,可惜没有拍照片

底板下面那个是大电流分流电阻。

用于表头温度补偿的铜电阻是下图中红圈里面那个,在侧板上:

网友:
我把R40拆下来用电桥测量一下,标准的20欧,但是我的表测量值偏小,电流电压都小一格,我准备把它换成可调的,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实在拿不定主意,两个阻值都试一下不就完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