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6C1代换6AB4的问题。

楼主(2024-03-14):
下面电路图上6AB4的2脚和5脚是直接接地的,我用电烙铁加热使它们脱离底盘以后,直接插上6C1也正常收台了,灵敏度也没有感觉降低,等以后有6N15再代换试试,请问6C1可以长期这样使用吗?先谢谢大家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可以长期使用的。

俩只是跨导不同。6AB4是高跨导,6C1是低跨导。理论上前者增益高些 。

网友:
可以用,没问题。
6AB4是高μ管(μ=60),就是放大倍数比6C1高。不过代用也能用。

最好做个标接,别回来过几年自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