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铁板上面开方孔?

楼主(2024-03-14):
一块0.7毫米厚度的铁板,需要在上面开一个长方形方孔,方块面积大概大半个火柴盒左右。
甚是苦恼,有啥比较简洁方便的办法,如果是圆孔直接开孔器就能搞定,但是这个是方块。
大伙有啥好工具,好建议,好思路。

网友A:
我是1mm厚的铁皮,先用3mm钻头沿着画线的内测钻一圈孔,要留有余量,然后用锉刀加工。

网友B:
才0.7毫米,我用一节折断的钢锯条(15~20毫米),一把榔头,就能开这个长方口。

网友:
有几种办法供您参考,一是精确划线后找到3MM钻头钻孔,之前要在内侧留出0.2mm余量处画平行辅助线作为钻头定位,四边钻完后用锉刀修正。还可以钻一个15mm的小槽后用钢锯条切割。有角磨机的话建议用快接近磨耗更换的切片留0.5mm余量切割,死角处用钢锯条伺候,再用锉刀修正。懒人就用电腐蚀,这要首先取得下脚料样本涂石蜡后用两排断锯条划出开口区,用9-12 v整流电源接样本正极,负极随便用金属板,放入食盐水中通电,记录船孔时的耗时,再用工件正式腐蚀。

网友:
铁皮附蜡,画好线,腐蚀。

网友:
角磨机+快用完的切割片

网友:
要漂亮的话买个方形开孔器,大宝有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才0.7毫米,我用一节折断的钢锯条(15~20毫米),一把榔头,就能开这个长方口。

我是用折断的锉刀磨出刃口,再用榔头敲击切削出方口的,最后稍加平板锉刀修理。但前提是铁板要能够夹在台虎钳上,当然还要划好线,切削时留有余量。3毫米钢板照样开口。

网友:
用凿子一点一点硬凿

网友:
开孔器开个大概的圆孔,剩下一点锉刀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折断的锉刀磨出刃口,再用榔头敲击切削出方口的,最后稍加平板锉刀修理。但前提是铁板要能够夹在台 ...

0.7毫米完全不用台钳,找一块硬木块,竖茬向上,用折断的钢锯条比钳口略长一点(最好有个斜口),用钳子夹住,用榔头砸锯条,就可以切出方口,我刚才就在0.5毫米厚的铁片上开了一个方口,0.7毫米没问题,为了美观用细锉修整一下,多大点事,这也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折断的锉刀磨出刃口,再用榔头敲击切削出方口的,最后稍加平板锉刀修理。但前提是铁板要能够夹在台 ...

这是钳工基本技能,用台钳、錾子、锤子。

网友:
       先用角磨机大致开个四边,然后用錾子开四角,最后用钢挫找平即可。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完全用錾子垫在铁砧上切出大致样子,然后用锉刀处理一下。

网友:
我用一个钉子,一个锤子,一把锉刀,一块木头,就能在铁皮上开一个方孔。

网友:
如果装在这个方孔里的物件四角带圆弧,先画线,再在四个角上钻适合的孔,然后再用其他工具加工四条边。首推角磨机用砂轮片切割,不费力,没有电动工具就用凿子榔头,也不要多大的力气。
要讲究美观,凿开后稍微用锉刀修整一下,四个角上钻孔也是为了美观。用凿子凿,下面要垫硬物,台钳的平台或铁墩,厚钢板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钳工基本技能,用台钳、錾子、锤子。

台钳可以不用锉刀不可缺少,用凿子,榔头,就可以开口,但是锉刀不可缺少,最后用锉刀修正。

网友E:
采取什么方式,就看你有什么工具。一.如果有冲床,做一套模具,成批生产都可以。二.有角磨机,切割机,有手电钻,就可以锉刀修正,三.有台钳,凿子,榔头,锉刀,也行,四.按冲击波说的用钢锯片,钳子,榔头,锉刀,五.一根钉子,榔头锉刀,六.连榔头都没有,只用一根钉子,用石头砸也行,但是不管用什么办法,锉刀是不能缺的,最后的修整,美观,就靠锉刀了。

网友:
参考这个开孔方法,就是手电钻加锉刀与辅助的1mm厚两层铁板。我这是钟表表盘半成品,对于软薄材料开孔必须找两片厚点的铁板“陪葬”,把材料夹在中间加工时才不变形。划线是划在辅助材料上的。锉刀要多钟,有整形组锉与适当的平锉。

网友:
最好用电磨,手电钻也行。先开孔,然后锉刀修整

网友:
前面很多人说用角磨机,可能是没仔细看清题目,楼主是开半个火柴盒大的方孔,角磨机能行?风磨电磨还差不多。

网友E:
一个铁钉,一把榔头,一把小锉,一块木板,就可以在0.5毫米铁皮上开一个方孔。

网友F:
空气等离子,太省力了。
先定位开孔中心,小钻头先四角打孔,在用开孔最窄位置尺寸的开孔器开大孔,剩下的,锉刀搞定,比较费事点。
錾子敲,最简单,缺点是面板容易变形,铁皮变形之后想要重新敲平整,那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空气等离子,太省力了。
先定位开孔中心,小钻头先四角打孔,在用开孔最窄位置尺寸的开孔器开大孔,剩下的 ...

他要有等离子,还用来这里请教?挺简单的活,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采取什么方式,就看你有什么工具。一.如果有冲床,做一套模具,成批生产都可以。二.有角磨机,切割机,有手 ...

手工有手工的办法,单件可用钻排孔,錾子切断锉修正。批量激光切割特便宜,一米长度才1-2块钱!激光切割已经相当普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工有手工的办法,单件可用钻排孔,錾子切断锉修正。批量激光切割特便宜,一米长度才1-2块钱!激光切割 ...

有钱就不用说了,没钱一个钉子,一把锉,一把榔头,就能解决,这还叫问题吗?

网友:
冲子,手锤,钢锯条,大平锉,什锦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1mm厚的铁皮,先用3mm钻头沿着画线的内测钻一圈孔,要留有余量,然后用锉刀加工。

成品,漂亮!前面板我用绝缘板,后面板和倒U型盖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1mm厚的铁皮,先用3mm钻头沿着画线的内测钻一圈孔,要留有余量,然后用锉刀加工。

成品,漂亮!前面板我用绝缘板,后面板和倒U型盖焊接
不知怎么回事发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个铁钉,一把榔头,一把小锉,一块木板,就可以在0.5毫米铁皮上开一个方孔。

好家伙,您用冲子打了多少点?怎么不用錾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才0.7毫米,我用一节折断的钢锯条(15~20毫米),一把榔头,就能开这个长方口。

钢锯条当錾子用吗?恐怕不行把?太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折断的锉刀磨出刃口,再用榔头敲击切削出方口的,最后稍加平板锉刀修理。但前提是铁板要能够夹在台 ...

“用折断的锉刀磨出刃口”-----O(∩_∩)O哈哈~握手(6毫米左右的圆锉),用钻钻排孔比较省事,也不致铁片变形太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他要有等离子,还用来这里请教?挺简单的活,搞的这么复杂。

我见他氩弧焊都挂上准备卖了 ,瓶子没出,我看是他嫌弃机子小了换了大家伙,既然如此等离子也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家伙,您用冲子打了多少点?怎么不用錾子?

我这是说,在铁皮上开方孔,办法很多,一个钉子,一把榔头就行,要想美观用锉修整一下,我什么工具都有,开孔当然不用钉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钢锯条当錾子用吗?恐怕不行把?太薄。

你没有仔细看帖子,钢锯条不能长,用钳子夹着,不是用手拿着,开出的方口很整齐,要求不高,几乎都不用锉修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见他氩弧焊都挂上准备卖了 ,瓶子没出,我看是他嫌弃机子小了换了大家伙,既然如此等离子也该有吧: ...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楼主是在耍笑大家,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苦恼没办法解决?现在正在一边偷着乐哪,这帮傻小子,给个棒槌就认针。

网友H:
我只有一把手钻,再加上一把锉刀,圆孔方孔照样开,这是基本技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只有一把手钻,再加上一把锉刀,圆孔方孔照样开,这是基本技艺。

用手电钻打孔谁都会,老客用一根钉子,就开了个方孔,薄铁板上开孔,也算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楼主是在耍笑大家,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苦恼没办法解决?现在正在一边偷着乐哪,这 ...

其实不给尺寸精度就是耍流氓,烧焊的,对热切割绝对不陌生,那对钢材市场更不陌生,玩这个谁还不知道几个激光割的,几个线切割的,几个玩儿床子搞加工的,今年生意不好,小活儿也都接,就快走丝,有闲机这活儿十块估计差不多了。
还搁这问 ,有个特点,有好几位都是如此,抛个诱饵出来,就看一帮大老爷们追着出谋划策,弄的还光想撸起袖子打一架,这不是跟点读机女孩一样套路嘛,玩儿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是1mm厚的铁皮,先用3mm钻头沿着画线的内测钻一圈孔,要留有余量,然后用锉刀加工。

坛友这钣金与钳工活干得漂亮 ,不用划针不伤版面很好,上盖怎样弯折的直角?我是用两个角铁夹住干的,但深度受台钳钳口深度限制难以做出大机壳。你的底板费工不少,四个紧固点要是不切割余料直接弯折就更好了,可以增加底板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楼主是在耍笑大家,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苦恼没办法解决?现在正在一边偷着乐哪,这 ...

讨论交流机加工话题也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不给尺寸精度就是耍流氓,烧焊的,对热切割绝对不陌生,那对钢材市场更不陌生,玩这个谁还不知道几个 ...

这里的有多少是正常上班的?不就是闲扯淡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坛友这钣金与钳工活干得漂亮 ,不用划针不伤版面很好,上盖怎样弯折的直角?我是用两个角铁夹住 ...

没有台钳手工折弯真的是技术活,一般人还干不了。

网友J:
中间用角磨机切掉,四个角可以用小电磨加锉刀

网友:
我的话准备投资买台水压机来压,一次投资终身享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坛友这钣金与钳工活干得漂亮 ,不用划针不伤版面很好,上盖怎样弯折的直角?我是用两个角铁夹住 ...

我的台钳口宽15CM,弯折上盖与下盖是用台钳加两根角钢夹住,敲出来的。
你说到那4个紧固点,如果不去除中间和两边的部分,直接弯曲,强度确实好,但前后面板已经加工好以后,再弯曲它们,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夹具。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望提供。

刚才想到一个办法,在台钳上先弯曲那4个紧固点的两边,然后找一个厚度超过紧固点(侧面)铁皮的铁块,垫在内部,在角钢之间夹紧,再弯曲前、后面板。

网友:
按照孔型划线,用相应大小的钻头开孔(一个、两个),然后用锋利的钢凿沿着划线凿出方孔大致形状,再用锉刀精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中间用角磨机切掉,四个角可以用小电磨加锉刀

您没仔细看楼主的帖子吧?楼主要求在0.7厚的薄铁皮上开半个火柴盒大的方孔,您用角磨机?半个火柴盒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台钳口宽15CM,弯折上盖与下盖是用台钳加两根角钢夹住,敲出来的。
你说到那4个紧固点,如果不去 ...

这个地方加工的确是有个矛盾的地方,看出来了,您的底板深度远大于手虎钳口的宽度了,我做小机壳是最后用手虎钳夹住弯折的,在这个场合施展不开。有个办法没试过,就是用台钳夹上与底板深度等长的后铁板或角铁,放好底板用榔头敲出直角边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有台钳手工折弯真的是技术活,一般人还干不了。

是啊,板材厚度小于1.0的可以试试用两个50的角铁两边钻孔用10mm螺栓夹住弯折。

网友:
各家都有很多高招,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是1mm厚的铁皮,先用3mm钻头沿着画线的内测钻一圈孔,要留有余量,然后用锉刀加工。

两个字“漂亮”,话说这么薄的铁板那几个孔是怎么钻得那么圆的。我钻薄板都是五角星。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两个字“漂亮”,话说这么薄的铁板那几个孔是怎么钻得那么圆的。我钻薄板都是五角星。

这也叫问题?别说钻出五角眼?钻出三角眼,用锉也能修整成圆眼。

网友L:
  找线切割的一下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两个字“漂亮”,话说这么薄的铁板那几个孔是怎么钻得那么圆的。我钻薄板都是五角星。

在薄铁板上钻孔,若孔径不是很小,孔径远远大于板的厚度的话,要么用三尖钻头,要么把薄铁板用两块木板夹在中间,再一起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1mm厚的铁皮,先用3mm钻头沿着画线的内测钻一圈孔,要留有余量,然后用锉刀加工。

这活儿干得漂亮。

以前弄这玩意是放线、四角打孔、电磨切割,锉刀修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两个字“漂亮”,话说这么薄的铁板那几个孔是怎么钻得那么圆的。我钻薄板都是五角星。

钻小孔,用锉刀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啊,板材厚度小于1.0的可以试试用两个50的角铁两边钻孔用10mm螺栓夹住弯折。

我就是按你的办法做的,用了角钢、槽钢。

网友:
还是角磨机开得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找线切割的一下子就好了。

理论上,现在激光切割很普遍了,有兴趣的话您看这个铁板图形是如何加工的?